后三降落弹跳问题

楼主(2018-12-25):
后三降落,离地还有0.5米油门关完,弹跳一次,赶紧补点油,又弹跳一次,落地,起落架无伤。
在离地0.5米时候关油太快了?速度感觉不慢,但是应该是关油太快,或者说这么快的关油速度,飞机飞的相对慢了。大家是快落地了油门慢慢关完的还是一下子关完的?不过感觉不该关完啊,留个最低怠速油门,包括前三降落,确定落地了再关完?

网友:
跳起来的话,想想是不是升降舵在触地后还没有松掉。如果有速度加上还带升降舵的话飞机就会再一次起飞。
自己的一些见解,供参考。

网友:
降落跟油门没有绝对的关系 主要是速度和升降舵  多练练模拟

网友:
我也认为主要是速度与升降舵大小,油门量不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
看见起落架着地了赶紧推平升降舵收油门。

网友:
螺旋桨要有低速旋转,有刹车阻力。你飞过油机就会有这感觉。可将油门拉到底保留怠速,设定一个熄火开关,落地后熄火。

网友A:
我也才入魔1年时间,现在飞二战像真机和70涵道机,降落的油门大小,是应该根据你的飞机目前的速度来判断的,降落的时候降一点油,拉一点升降,如果飞机往上走,就是速度快了,飞机往下走,但是左右摇摆,你就加一点油,带着油门降落!我按着这个方法降落,后三点飞机能抬着屁股跑一段路,涵道机前三点,能后轮主起落架接地,还不会跳。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有不足的地方请各位包涵!

网友:
楼上说的都没错,建议新手离地越低越好,根据你的降落方式约20厘米再关油,然后平身升舵自然漂降,多历练历练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降落到滑行的时候带一点油门反而比关油门更容易控制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才入魔1年时间,现在飞二战像真机和70涵道机,降落的油门大小,是应该根据你的飞机目前的速度来判断的 ...

不错,学习到了

网友:
承蒙夸奖!一点粗浅的经验,希望能帮助大家!

网友:
固定翼飞机的给舵手法通常是连贯的缓舵,但是降落时可以考虑快闪油门、给小碎舵的手法

网友:
速度快,下降速率快都会造成跳

网友:
尽量要有下沉率,建议不要全关油门,而是贴地平飞直到擦地

网友:
上面回复错了,是尽量不要有下沉率。。。

网友:
同样后三点,不同机型也不一样,只能多飞摸索
另。。。。我有个自己的小方法。。落地前瞬间,微打副翼,一边主轮先接地,顺势打回来,另外一个再接地。幅度要小小的,基本不会跳。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按你这问题的描述很简单,降落速度过快,飞机在拉出攻角的的时候回增加升力并且加大阻力,这种像真机的缩比模型有设计问题在你增加攻角的瞬间,应该导致平尾被气流遮蔽 ,导致一个瞬间下沉,拍在地上 其实飞机没有失速,同时还有速度能维持升力这就是你为啥起落架没什么损失,不是失速掉的 ,你应该练习下大攻角的低速飞行 找找感觉, 降落的时候维持一点攻角,慢慢飘降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才入魔1年时间,现在飞二战像真机和70涵道机,降落的油门大小,是应该根据你的飞机目前的速度来判断的 ...

学习了,同二战70。70T45终于摸到门路失控炸了。现在运动P51降落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才入魔1年时间,现在飞二战像真机和70涵道机,降落的油门大小,是应该根据你的飞机目前的速度来判断的 ...

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