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进行飞行训练?

楼主(2018-12-25):
关于如何进行飞行训练的帖子似乎比较少,大多是关于装机调参之类,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练习方法分享一下,无论赛道还是花式我自己也会分享一些个人的练习心得,欢迎大家指正补充,后续会通过图文和视频的方式进一步讲解,目前简单梳理一下思路,大家在飞行练习中遇到的问题也可以分享分享
头像镇楼

楼主:
我简单讲一下我的心得,飞行有三个要点高度、速度、姿态,我们的打杆配合都是围绕这三个点,通过控制这三个要素来实现良好飞行
针对手动模式,即ACRO模式

第一阶段 初步学飞(这个过程飞行速度较慢,和后续的“高速”飞行区分开,在打杆和控制手法上会有差异,不建议将本部分作为进阶技巧练习的方法)
本阶段主要针对刚入坑的萌新进行讲述,这些方法也可以在模拟器中尝试使用,感受不同通道和杆量对飞行器姿态带来的变化,但模拟器终究是模拟器,和真实操作有较大差异,其杆量配合有很大不同,所以模拟器不要过多练习(以能流畅缓慢完成一条简单路线为目标),以免干扰真实飞行,影响真实的打杆手法。在练习时尽量选择草地,可以减少飞行器损伤有灌木等参照物效果更佳,能很好的帮助你掌握飞行技巧。远离人群、交通线路、建筑、水域等,减少财产损失。练习过程中忌飞高飞远,低空低速飞行,不要盲目自信,控制不住立马上锁保证安全。

此阶段建议摄像头角度20-25度,大概数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过低的角度可能会导致飞行器速度过慢而难以控制,过高则速度太快,难以控制。飞行技巧的练习需要大量时间来练习,也许几十电乃至上百电,需要耐心琢磨体会,不与他人作比较,和自己做比较,每天进步一点。大神都是用设备和时间喂出来的,以我自己为例,基本每次飞行都有20电,所以需要我们去努力练习,攀登技术的更高峰。

在这个阶段有这几个主要问题

飞行器容易冲地,一不留神就栽地上了
练习技巧:起飞时缓慢给油,让飞行器离地,同样,油门量应该让飞行器缓慢离地到一定高度上下打杆(这个可以参照高度控制)。在这个过程中,滞后油门打杆大约0.5秒的样子往前缓慢推pitch(升降),当画面平视目标物时停止打杆使pitch回中,转入平飞阶段,在平飞过程中基本不需要打pitch,如果画面有冲地的现象,则稍微往后拉动pitch,反之朝天则需要往前推pitch杆量要小。

高度难以控制,忽高忽低,针对这个问题,在飞行中寻找参照物,以树木植被为目标,在画面中能平视这些目标,那么你的飞行器高度也差不多在其高度范围内
练习技巧:以一个油门点为参照,在这个油门下飞行器能够以最低的速度上升或下降,在此基础上小幅度打油门杆,如果你的飞行器仍旧忽高忽低,说明你的油门波动范围大了,需要减小打杆幅度

不会转弯,转过弯后,飞机飘远,这个是yaw(偏航)和roll(横滚)配合不好
练习技巧:打yaw和roll来控制,yaw负责控制飞行器转向roll负责改平飞行器,注意不要带动pitch(升降),实际飞行中yaw的杆量比roll要多一点,yaw和roll同向打杆,即左转两根杆同时往左打,同样右转同时往右打,可以尝试先小杆量练习配合,再慢慢加大,加快过弯速度,如果飞行器飘动,则可以尝试进一步加大roll杆量(往飘动的反方向打杆),练习时可以考虑以某一目标物为参照,绕其转动,即所谓转弯,可以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刷锅动作,即连续的转弯。简单掌握要领后可以尝试飞椭圆航线,高阶的可以飞8字航线,进一步巩固转弯能力。特别注意左转弯和右转弯都要练习,不然后续需要花费很大功夫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是个很厉害的飞手,应该有很好的训练建议吧,我在b站看过你的视频

网友A:
用手动模式想横向翻滚,老是大角度倾斜飞出去,是我的打杆量不够还是飞控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动模式想横向翻滚,老是大角度倾斜飞出去,是我的打杆量不够还是飞控需要调整

飞控的rate和super rate调一下,主要调super rate,找到一个合适的值一杆到位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想想问…

网友B:
哎,还在这里装新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还在这里装新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经验要分享,集思广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简单讲一下我的心得,飞行有三个要点高度、速度、姿态,我们的打杆配合都是围绕这三个点,通过控制这三个 ...

大神,说说高速过刀旗如何操作,我一直不行要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说说高速过刀旗如何操作,我一直不行要领

以较大间距的刀旗为例,首先得保证在手法上没有什么较大问题,过刀旗过程中不能带动pitch,大杆量的roll加少量的yaw,若间距小,则减少roll的杆量,加大yaw,飞行器位置变化如图

1、2、3、4为刀旗位置
a、b、c为刀旗间的中点
①、②、③、④为飞行器位置
飞行器延①②③④依次通过,在①②③④位置发生转向变化,实际打杆有一个提前量,略微预判一下,这个过程打杆一定要快要精准,实际路线应该是曲线,反复练习还是可以掌握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简单讲一下我的心得,飞行有三个要点高度、速度、姿态,我们的打杆配合都是围绕这三个点,通过控制这三个 ...

重点部分以用红色字体标明,需要使用电脑才能看见红色字体

网友D:
四个门,两两并排,相对放置.
正反8字飞行,慢慢体会过弯.
高P和低P飞法不同.
摄像头角度大小,打杆不同.
堆飞行时间,量变质变,水到渠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四个门,两两并排,相对放置.
正反8字飞行,慢慢体会过弯.
高P和低P飞法不同.

大佬可以给个联系方式或者看看我帖子的视频吗,我最近有点难突破自己了,他们建议我买门摆赛道,但是我感觉技术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可以给个联系方式或者看看我帖子的视频吗,我最近有点难突破自己了,他们建议我买门摆赛道,但是我感 ...

别别别,您客气了,并不是什么大佬,只是肚子比较大,岁数比较老.
有什么问题可以加一下TCK的群,里面大神众多,也都很热心.

网友F:
楼主,练穿越的时候是不是参照物多点比较好练?我在操场飞总是不敢看屏幕

网友G:
想问下搜什么能找到便宜的拱门

网友:
顶楼主,论坛应该多些飞行经验技巧交流

现在都是些商家装机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下搜什么能找到便宜的拱门

可以考虑自己做,用水管加海绵和布条,或者用帐篷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个门,两两并排,相对放置.
正反8字飞行,慢慢体会过弯.
高P和低P飞法不同.

如果是刚入坑的去练这个还是有很大难度

网友:
嗯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较大间距的刀旗为例,首先得保证在手法上没有什么较大问题,过刀旗过程中不能带动pitch,大杆量的roll ...

高手,牛人,做了这么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练穿越的时候是不是参照物多点比较好练?我在操场飞总是不敢看屏幕

嗯,有参照物要好一些,再一个不建议用屏幕,在强光下难以看清,而且容易分心,可以考虑背对飞行器强制让自己适应第一视角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简单讲一下我的心得,飞行有三个要点高度、速度、姿态,我们的打杆配合都是围绕这三个点,通过控制这三个 ...

穿越新手的福利,学习了,建议加精。。

网友:
飞了半年的穿越,现在已经基本弃坑了,偶尔还会飞飞小机,感觉还是涵道和固定翼fpv好玩,穿越机太刺激了,不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

网友A:
推俯仰向前飞行,想更快一点,该怎样操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推俯仰向前飞行,想更快一点,该怎样操作。

摄像头角度调成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摄像头角度调成90度

我的意思想飞快一点怎么操作,向前飞时,加油,有抬头趋势,不能保持原来姿态

网友I:
大神,能拍段高速过s刀旗的杆法视频吗?我练了好久总是不行不是很连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能拍段高速过s刀旗的杆法视频吗?我练了好久总是不行不是很连贯

近期会发一个带打杆的赛道飞行视频,希望到时候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