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rc efuel 1200w 15-30V 50A电源版本

楼主(2018-12-25):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Skyrc efuel 1200w 15-30V 50A电源有多少个版本。我最近收了一个,发现官网的说明书跟我手上的调整电压办法不一样,说明书是按压三秒,指数闪烁再调整,而我手上的是直接转动就调整电压了。我翻了写资料,看到有些图片上有V2的标志。不知道大神们手上的电源是怎样的。

网友A:
同款,上面是V2,但是不需要按压3s,按着转动就是调节电压。你说的这个真没遇见过,之前的efuel的540w电源是直接转,5年前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上面是V2,但是不需要按压3s,按着转动就是调节电压。你说的这个真没遇见过,之前的efuel的540w电源 ...

说明书上是写按压3s调整的。难道外销版才有?还真不知道这么好的功能,在这么贵的电源上居然删去了。手上电源一堆,中兴2400,伊顿,艾默生都有,最后还是抵不住就他外表诱惑,结果失望至极,那个旋钮还特别松,轻轻一碰电压就变了,拔掉又不好看,这能热熔胶粘住了。

网友:
有钱银,电源用这么高档的。

网友:
这电源最大输出电压30V,现在的充电器基本都是宽电压,所以其实无所谓,我用的也是直接转动就能调整电压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