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阿凡提跑不了直线,要怎么改起落架

楼主(2018-12-25):
我的是无论怎么调都跑不直,只要速度一快起来不是往左就是往右,因为跑道旁都是树和路灯杆,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能飞涵道,毕竟小县城找不到其他的场地了,我想换一个前收放,不用原机上的那个,要换那一个品牌的前收放才行!

网友:
前转向起落架 左右的框量大了 用点垫片垫一下减少框量就好了

网友A:
我飞了1年2架这个70的阿凡提,还是能跑直的,可以控制在一根车道范围以内。
你可以试试,用两个通道控制全轮转向,和垂尾,把前轮转向舵量调下点。
前起落架螺丝拧紧,弄直,没问题。

网友B:
我两架阿凡提,以前也是跑不直。主要就是起落架的杆是铝的太软,后来增加两个螺丝,用四颗螺丝十字型顶住起落架的连接杆,这样起落架保证纹丝不动。
然后开一档襟翼,全油起飞,没几米就起来了!

网友:
还有个办法 把转向单独接出来上个飞控 妥妥的 跑的直直的

楼主:
我想连收放和轮子一起换了,不知道换那个牌子的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了1年2架这个70的阿凡提,还是能跑直的,可以控制在一根车道范围以内。
你可以试试,用两个通道控制全 ...

不知道怎么设置混控呀,朋友能不能给说说   遥控是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架阿凡提,以前也是跑不直。主要就是起落架的杆是铝的太软,后来增加两个螺丝,用四颗螺丝十字型顶住起 ...

不知道换成黄赛的那个全金属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设置混控呀,朋友能不能给说说   遥控是14sg

我空是天9,我帮你问了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空是天9,我帮你问了告诉你。

谢谢了兄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设置混控呀,朋友能不能给说说   遥控是14sg

把前轮转向舵机单独接入一个通道,比如7通道,把7通道定义为比如辅助2,给辅助2指定控制方式为J4(方向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下正反向,此时就可以用方向摇杆同时控制方向舵和前轮转向了,最后再给辅助2(通道7)单独指定一个微调,实现单独微调前轮,不干扰方向舵。

我没有14SG,没法按这个控的菜单跟你说,只能跟你说下设置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前轮转向舵机单独接入一个通道,比如7通道,把7通道定义为比如辅助2,给辅助2指定控制方式为J4(方向杆 ...

如果菜但是中文的我也知道怎么设置,关键就是英文菜单搞不懂

网友(2020-02-14):
反向陀螺仪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