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000originhobby 搬运工

楼主(2018-12-25):
有人飞过这个飞机吗    用的3S2200电池  死沉死沉
动力很差
是不是要飞4S的啊

网友A:
你用什么配置?现在总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配置?现在总重多少?

电机:C3532 KV1200
电调:ESC40A
舵机:6 x9g
桨:11 x5.5

就是这个配置    用的3S2200

我还没称   不知道啊  多少重量合适

网友:
沉吗?我飞不觉得沉啊,我还改装用6s4200飞过

网友B:
分享一下鸡鸡照。原装电机我用过3s2200-4s3500飞,改装后用过4s2600-6s4200。因为放不进6s5200,我才没用这个飞。
这架飞机是我正式入模的第一架鸡鸡,陪伴我2年了。飞机很美很好飞,即使买回来时一边机翼已经变形,但稳定性能还是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C3532 KV1200
电调:ESC40A
舵机:6 x9g

Kv1200应该搭配9寸桨吧?电机和桨不搭配,动力当然不好。
我kv980用的1047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Kv1200应该搭配9寸桨吧?电机和桨不搭配,动力当然不好。
我kv980用的1047的桨。

不是一样大的电机,不具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鸡鸡照。原装电机我用过3s2200-4s3500飞,改装后用过4s2600-6s4200。因为放不进6s5200,我才没用这 ...

你好  兄弟用的多大的桨啊

网友:
1.3的机也就1kg多点。动力肯定够用了。怎么会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兄弟用的多大的桨啊

11*5.5,12*6,13寸都用过

网友(2020-01-06):
大哥,请问你这个W2000 originhobby 搬运工飞机还在吗

网友:
W2000 originhobby 搬运工航模还在吗,哥,是请教哈这个是配的什么后起落架,我的飞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