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10遥控乌尼莫克

楼主(2018-12-25):
一直想做遥控车,这次终于下决心做了,材料尽量自制,工具尽可能简单,废话不多说,上图

设计图,不知道怎么旋转图片,大家凑合看哈:
初期的材料集合,不过后面发现材料不够,又买了很多别的材料:

车架:铝材很轻,但是加工难度偏大,本来想焊接,后来实在焊不上,就改用螺丝固定了

最初计划使用铜棒当悬架,但是折90度弯时,折断了,改用不锈钢角铁链接,没想到效果比铜棒好,
买了很多小轴承,但是仔细研究发现加轴承在下图中起不到作用,就直接螺丝连接了,摩擦力稍大

悬架未完成图

第一次后轮安装完试跑,速度很快,是300转的减速电机,预计速度能到10km/h吧

车轴特写

昨天把后轮减震也装上了,还差前轮减震,前轮转向拉杆

转向采用阿克曼原理,梯形连接,后轮两个电机,在转向的时候,差速控制。下面是计算公式,以后变成下位机程序

这个是目前的遥控app
本来想采用一个四通道的飞机遥控器,但是看了很多,都不是很理想,而且假冒伪劣比较多
所以改用手机wifi控制

这个是放在车上的wifi模块,国内大很多智能家居设备也用的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驱动L298N电机芯片来控制电机,另外直连一个舵机控制转向

最后来个真乌尼莫克镇楼

因为当时买底盘铝板的时候,没有计划好尺寸,所以实际车宽,比乌尼莫克比例宽不少,有些遗憾,
不过可以通过做壳的时候,视觉上减少宽度

下面是我用iPad画的三维图,能直观看到比例,不过这个尺寸有些旧,没有和最新的真车尺寸做调整,以后再改

楼主:
沙发留用,以备更新

楼主:
板凳留用,以备更新

楼主:
三楼留用,以备更新

网友A:
楼主肯定是个快乐肥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肯定是个快乐肥宅

让你失望了,虽然有点胖,但是并不宅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你失望了,虽然有点胖,但是并不宅

170斤还叫有点胖么

网友:
好奇怪的结构

楼主:
控制板和悬架,还差转向拉杆没做,精度不太好控制,估计要花一些时间了

网友:
你这级别玩家真不是我这辈爱好者能企及的了

网友B:
wifi模块具体怎么连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模块具体怎么连线啊?

有10个gpio口,随便连哪个都行,然后编程。wifi模块程序还有app都是我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0个gpio口,随便连哪个都行,然后编程。wifi模块程序还有app都是我自己写的

这就厉害了,膜拜

网友:
有技术又有爱好的牛人

楼主:
前轮目前的结构,没法通过安装转向拉杆来转向,两个轮子的一致性无法保证,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使用两个舵机来分别控制左右轮,舵机安装在现在轴承座的位置,取代轴承座连接车轮,新的材料在路上。双舵机的好处是转向精准,可以软件控制阿克曼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