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吧迷你艾斯特充电器巨大化^_^

楼主(2018-12-25):
我就是看着充电板  电源  充电器太乱了  然后给集成一个盒子里了
东西太多经常找不到  这回好了除了一根电源线其余全在盒子里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把Q6后盖卸了,增加散热,再塞2个服务器万转风扇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Q6后盖卸了,增加散热,再塞2个服务器万转风扇进去

别人也推荐我这么搞   我现在这个q6是活的  就是卡在里面没粘  要不觉得不行还能扣下来还是完好的

现在主要觉得的电源太大了  有小的话还能缩小点体积

网友B:
请教下为什么艾斯特的充电器我用这样的并充板会提示我不支持此操作,不管多少颗电池

网友:
这个好看

网友C:
为什么你们一次可以充几个电池呢,一共就6条平衡线,并充的话电池电压不一样的不会爆炸啊

网友:
是时候换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为什么艾斯特的充电器我用这样的并充板会提示我不支持此操作,不管多少颗电池

我也是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

一半?是并充板问题吗

网友D:
既然这么大了为啥不弄两个进去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半?是并充板问题吗

我也不清楚 有一半的平衡头插口没反应   所有的xt60插口都好使就是平衡头一半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这么大了为啥不弄两个进去不更好

没地方了 这已经赛的很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 有一半的平衡头插口没反应   所有的xt60插口都好使就是平衡头一半不好使

没反应是电压不显示还是开始的时候说不支持此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反应是电压不显示还是开始的时候说不支持此操作

不显示  没有提示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反应是电压不显示还是开始的时候说不支持此操作

这块并充板是以前b6的  始终都好使   后来换Q6才发现一半的并重头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并充板是以前b6的  始终都好使   后来换Q6才发现一半的并重头没反应

我的显示是不支持,都显示

网友E:
有没有A6充电器都电源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A6充电器都电源盒子

没有   我就是手里的这些嫌太乱弄个合整理一下   随便画的图纸    没有现成的

网友:
买埃斯特本来就冲着轻便去的,您非要弄成经过笨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们一次可以充几个电池呢,一共就6条平衡线,并充的话电池电压不一样的不会爆炸啊

并充必须同样电压的才行,否则电池之间瞬间大电流烧化平衡插头。

网友:
有问题的并冲板最好别用,我就因此充电着过火,之后两块并充板全扔了,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们一次可以充几个电池呢,一共就6条平衡线,并充的话电池电压不一样的不会爆炸啊

并充板只能针对一样的电池   要么就冲6块3s2200的 要么就6块1500的  不能把不同的电池放一起   肯定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充板只能针对一样的电池   要么就冲6块3s2200的 要么就6块1500的  不能把不同的电池放一起   肯定危险  ...

我知道充一样的,但是飞完一个可能是3.7一个可能是3.8并联起来环流很大的吧

网友:
没用到艾斯特的并充板就是白费功夫。

网友:
都在外面加了壳了。可以考虑把电源去外壳放在并充板下方嘛

网友:
建议用防水安全箱,一百元不到,安全级别更高,加工、携带及日常使用更方便。

网友:
铝合金携带箱也可以

网友:
带到外场又要拆下来了

网友:
看来大多还是都用并板冲的

网友:
不得不说... ...你真是个天才(滑稽)

网友:
人家爱思特辛辛苦苦把体积和重量减下去,被你一招打回解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