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30 可以入否

楼主(2018-12-25):
Description:
Brand: XK K130
Product: RC Helicopter
Color: Red
Battery: 7.4V 600mAh 25C Lipo Battery
Channel: 6CH

Length: 305mm
Blade Diameter: 305mm
Height: 98mm
Controller: 2.4G
Controller Battery: 6* AA Batteries(not included)
Flying Time: About 5mins
Charging Time: 30-60mins
Control Distance: About 120m
Main Motor: 1308 Brushless Motor
Tail Motor: 1020 Coreless Motor
Flying Weight: 124g

Package Size: 35.7*29*14cm

Features:
- The all metal CNC rotor head, flybarless design, refer to  aerodynamic blade provides a strong driving force and body self stability.
- 1308 main brushless motor is stronger and with 7.4v 600mAh 25C high rate battery.- Rotor clamp linkage structure, small clearance and flexible rotation.
- Transmitter supports switching between 3-axis & 6-axis gyro modes.Transmitter can switch from Mode 1 to Mode 2, vise versa.
- 3D Mode activates 3-axis gyro, enables aerobatics such as flips, rolls inverted flight, funnels and tick-tocks.
- 6G use 6 axis gyro, flight performance and stability, easy operation, suitable for beginners to flight.
- With Standard 6 channel transmitter.
- With the balance charger.

Package:
1* Helicopter
1* Transmitter
1* 7.4V 600mAh Battery
1* Charger
1* Manual
1* Screwdriver
1* Main Blade
1* Tail Blade

全套RTF,差不多955

网友A:
绝壁值得入,看这个fbl旋翼头结构,看主板防护,舵机也比120好很多。手感应该不次于120.

我的钱包已经准备好。

网友:
要自己加卫星接收机,有插座可以插。其实这个K130标配是福特吧协议,要用其它遥控器只需要自己加接收机即可。

网友:
有个 接口 可以外挂 卫星接收机

网友:
我觉得值得入,坐等开卖

网友:
這價位絶對便宜,不試睡不著

网友:
还有别的选择吗?

网友:
买了再说

网友B:
金大師,是否在banggood見到K130?

网友:
看上去不错哦

网友:
现在某宝已经能搜到了

网友:
配件贵不?

网友:
感觉不耐摔

网友C:
淘宝价:单机 800,套机9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价:单机 800,套机980。

淘宝上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大師,是否在banggood見到K130?

是的,看到120和110都降价了

楼主:
听说可以像hcp100s一样外挂卫星接收
不过即使不行的话这个问题应该不大,现在装了3合1的d7e自从有了频率微调后也可以可靠飞sfhs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壁值得入,看这个fbl旋翼头结构,看主板防护,舵机也比120好很多。手感应该不次于120.

我的钱包已经准 ...

好吧,砸锅卖铁也要入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