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愁外场没电!!制作大电包!

楼主(2018-12-25):
航模电池比较贵,规格越大越贵,玩的机型多的话,电池不匹配也需要买太多各种规格电池,一个规格一两块出去飞得又过不足瘾,买多了也麻烦也,还得保养,价格也贵,不如一个机型配两块电池,带个电包,一个方便的又快的充电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省下的钱还可以购置更多喜欢的机型。50A 6S   即使80涵道玩一天也足够了,总得休息休息,吹吹牛,看看朋友飞,讨论讨论吧!
材料:磷酸铁锂50A6片,铜片(0.3厚),耐高温绝缘胶带,青稞纸(单面带胶),螺丝及垫片,6S平衡头,XT60头子,硅胶线(10-12号),EVA海绵(单面带胶),双面胶,纤维胶,热熔胶
步骤  1:6片电芯双面胶定位贴好(注意电芯正负极)    贴前注意每片极耳单独包好绝缘
         2:铜片极耳定位电钻打孔(注意一组一组来,定好一组就重新包好,标注序号,每片定位都不可能那么精准的,别弄混了)
         3:打好孔的铜片焊接硅胶线和平衡头线
         4:焊好线的铜片用螺丝一组一组上到极耳上(上一组包一组,做好绝缘,一组上好后再撕掉下一组准备上的胶)
         5:主题完工,接充电器测电!包好外包装就不好拆了!有问题不好换的!
         6:没问题,整平纤维胶固定好,准备包装!
         7:EVA海绵缠绕电池主体,减震防撞!
         8:极耳部分填充整平,出线部位固定好,热熔胶配合泡沫(有更好的材料自选)
         9:同样EVA海绵缠绕(到这基本完工)
         10:外面加绝缘板封包,配合内垫的EVA,软硬兼施!强度非常好!(有好材料自选)

网友:
我也做了个6S50ah的,够巨大

网友:
我做了个20A 8S的铁锂包,好几年了,用的妥妥的。

网友:
厉害,都是牛人。这东西我都不敢放家里。。

网友:
电芯从哪家买的?多少钱一片?

网友A:
我做了8s50AH,充4s2600amh,充了55块,后悔了,做大了。咱电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8s50AH,充4s2600amh,充了55块,后悔了,做大了。咱电芯差不多。

飞到你吐,你做那么大干嘛!也不计算下,去除两块就行了,换个头子!

网友:
我用8S A123 20AH,够玩一天了

网友:
这玩意充电也费事

网友B:
单片50a楼主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个要多少钱

网友:
乍一看以为你搞了个炸药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50a楼主多少钱买的?

某宝搜索,磷酸铁锂就行,需要什么规格可以自选,我用的软包50A尽量减轻重量和需要的合适体积,做软包小心点,尖锐物品如剪刀,螺丝刀什么的拿稳,不要手滑砸到电芯,容易砸破,破了的就不要用了,不安全。 需要的材料上面都有标注,自己搜搜都有价格的。

楼主:
但是肯定比买一堆电池划算,电包充电和电池充电一回事,出去也方便,带一架机出去的话,两块电池一个电包或者5-6块电池,我选前者,等于 5*X个电池。带两三架基本没得比教了,个人感受。

网友:
我也组了一个6s  50a的电包,思路大致和楼主一样,当初如果早点看到楼主分享可以走少很多弯路,特别是电池固定方面

网友:
我当时还买错了平衡头,后来把平衡头的线一条条挑出来,换到6s的平衡头上

网友C:
电源输出线我用的是艾斯特7mm的头,怕日后大功率充电,xt60会受不了,然后做一天xt60转艾斯特的线做间接的缓冲。楼主手工真好,我自愧不如。我用的冷压的o型铜鼻子,减少了焊接。

网友D:
飞穿越 小穿越 最大电池1500 3s 搞电包要搞多大的才能爽上一天呢  2S 500电池多 主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穿越 小穿越 最大电池1500 3s 搞电包要搞多大的才能爽上一天呢  2S 500电池多 主玩

你搞个4S  30A 就够了!!!不过不推荐! 稍微做大点!6S  30A!!后续 用得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输出线我用的是艾斯特7mm的头,怕日后大功率充电,xt60会受不了,然后做一天xt60转艾斯特的线做间接的 ...

慢慢做都能做好的! 铜鼻不是更好么!!!省事,好看!

网友E:
软包的不如带壳的抗造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软包的不如带壳的抗造把
兄弟,一般人没造电池这个癖好吧!!!我包好后感觉强度不错!!!里面有EVA海绵,外面绝缘板虽然很薄,但是硬质的,外加贴在硬底平面的EVA上,强度倍增受力点变成面了,而且是微软的面!你拿个薄一点的塑料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放控箱里,基本不用拿出来,完全没问题,有条件买好的当然更好!!!我是为了减重,还有就是尺寸!!!不是硬往地上摔,没问题!

网友F:
贴主,请问成本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