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电热发动机的基础知识(3)汽化器构造与基本调整

楼主(2018-12-25):
在上一篇文章中,大家一起学习了电热发动机的原理与构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汽化器构造与基本调整的讲解,希望大家在航模学习上能够共同进步。

模型发动机汽化器原理

  • 汽化器的构造
汽化器是把空气和燃料变成“混合气”的部件,模型发动机的功率调整机构也在这里。燃料喷出部位(雾化腔)的截面积减小,由于文丘里效应,将燃料呈雾状吸出,与空气混合生成适合燃烧的混合气。

一般的汽化器构造

为了调整空燃比,有一个控制燃料供应量的部件,叫做针形阀 。在模型发动机汽化器中,为了操控发动机功率,装有一个通过旋转能使空气吸入口与燃料喷出口面积同时发生变化的风门旋鼓,用它来控制混合气的比例。

  • 怠速机构

用针阀上的油针来调整混合气,当风门全开时将空燃比设定成连续正常运行的比例。在这个状态下关闭风门降低功率时,由于截面积变小,空气流速会加大。

流速加大,产生的负压也大,会吸出更多的燃料,失去最适宜的空燃比,燃料比例加大,混合气变“浓”。

对置式怠速汽化器

燃料过多会引起工作不稳定,最差的情况是热火头被浸湿,发生“ 异常停车”的危险。因此在关闭风门时,为了对燃料供应进行控制,附加了改变旋鼓上下口径、低速时利用旁通来改变空气量的机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置油针式”系统。

  • 汽化器的基础调整

油针的调整是在风门全开状态下进行。将油针从完全旋紧的状态,打开2.5到3圈左右(不同发动机会有所不同),在这个位置上启动,此时排气声音大体上是“噗........噗”的浊音。燃料比空气占比多,不能很好地燃烧,消声器排气口处能够见到尚未燃烧的“燃料”。

在这种情况下,扭紧油针(往缩回的方向转),直到出现清澈的“哔”的声音,此后再扭紧一些,声音更加高亢。此时油针的角度大约是在半圈到2/ 3圈(不同发动机会有所不同)之间,这个时候的转速表现出“ 巅峰状态”。

然后再扭紧油针,变成急促无力的“啸”的声音,转速降低甚至停止。油针从这个位置打开约5~10度左右为最高功率点。

  • 对置油针式汽化器的调整
对置油针式是直接控制燃料流量,使怠速运行稳定并提升响应能力。基本上是先设定峰值时的油针位置。然后调整怠速油针来改变低速~中速时的混合气状态,最后再调整主油针。

对置油针式汽化器(箭头为怠速油针)

在实际调整中,高速运转时关风门,发动机降速平稳;反之,从风门关闭状态迅速提速时出现问题,此时要调整怠速油针。还有,关风门后“噗噜、噗噜”并且发动机有振动感时(怠速富油),将怠速油针关紧1/8~1/4圈。

调整到某种程度,如果能够稳定地怠速运行,再来检查“提速”状态,急速打开风门时,“嗵”地一下子停车(怠速贫油),再将怠速油针打开1/8~1/4圈。

对置油针式汽化器(箭头为怠速油针)

最终调整到迅速提速“稍有延迟”才是合适的位置。而利用排气压力时,提高了燃料箱的内压,使燃料供应量稳定,意味着有些滞后时能够将燃料补足,所以要设置得“稍微富油一点”。

  • 老式分路式汽化器的调整

分路式汽化器带有一个可以用螺钉调整的小旁通孔(照片中的箭头所示),调整得当可以得到稳定的怠速运转。

调整方法是,在高速运转时确定油针设定位置后,将小孔打开一半,关风门。此时有一种“嘶,突,突”地转速下降的感觉,达到风门几乎全关闭的状态“嘶,突,突”停止了,这样就达到了合适的状态。

分路式汽化器

关闭风门时,如果发出“噗噜,噗噜”的声音,并且发动机有振动感,表示这是混合气过浓的状态,将调整螺钉向“扩大孔”的方向旋转。

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连续稳定地怠速运行了,经过约10 ~ 20秒怠速运转后,将风门急速打开。此时如果能够立即提高转速就说明可以了,如果“灭车”了,就是“怠速运转时混合气过于稀薄”,将螺钉旋入少许,使孔的面积缩小。

  • 调整汽化器的注意点

电热式发动机用的汽化器,基本上只作常规调整即可,不需要同时调整多个位置。

旋转的螺旋桨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因素,除了设定油针之外,调整汽化器时,即使再麻烦,也要等发动机停止后再进行操作。

以上就是汽化器的构造与基本调整的相关知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电热发动机基础知识第4篇《左右发动机性能的热火头》,了解更多航模知识,请关注我们

网友:
楼主你好,通过你的帖子学到了很多知识。非常感谢!能否给一下联系方式,有问题想请教你。qq4553143

网友:
对于发动机很多知识还是不懂,慢慢潜水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大神 有些化油器除了怠速螺丝设置还有个不能调整的螺丝是作何用途的呀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应该是甲醇机化油器结构对吗?有没有像dle35ra,这种汽油机化油器原理和调整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应该是甲醇机化油器结构对吗?有没有像dle35ra,这种汽油机化油器原理和调整的资料?

注意看标题,我讲的是电热式发动机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注意看标题,我讲的是电热式发动机哦~

大侠啥时候会讲汽油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啥时候会讲汽油机不?

会有的,一篇一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神 有些化油器除了怠速螺丝设置还有个不能调整的螺丝是作何用途的呀

上个图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赶紧潜水学习

网友C(2019-02-15):
我有台很早的OS 46FX的发动机,不知道化油器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斜槽控制风门开度起到什么作用?是调整最大开度还是最小开度?我看了文章还是不太清楚啊,楼主是否可以加个我的微信:MOMO166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很早的OS 46FX的发动机,不知道化油器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斜槽控制风门开度起到什么作用?是调整最大 ...

已加您好友了,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加您好友了,可以看下

没看到加我

网友D:
好帖,对常见的基本单油针化油器、标准双油针化油器及带空气泄放孔的单针化油器这三种描述很清晰,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对常见的基本单油针化油器、标准双油针化油器及带空气泄放孔的单针化油器这三种描述很清晰,赞

谢谢~~~我们会继续努力为模友提供更多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有的,一篇一篇来

楼主说讲汽油机的,咋还没讲呢?

网友(2020-09-03):
新手看完后感觉又学到了一些自己不懂的东西,感谢楼主的科普

网友:
这个真是讲解的太详细了

网友E:
科普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