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和 Q6 属于同一类型的充电器吧? 就是Q6的电流大点

楼主(2018-12-25):
这俩充电器都需要插着 电源线和平衡头充电, 他们是不是都是先通过电源线充电,最后阶段在通过平衡头小电流把每一片电池精确冲到4.2V。
那。他们能不能给1S电池充电啊,就是那种玩具四轴的小电池。

能的话,是不是小电池的线需要同时接在充电器的平衡头和电源线的位置?

是的话  能不能同时给多个1S小电池充电呢?

网友:
论坛里有串充的贴子,看一下。

网友:
两个都不能对1S充电。

网友A:
可以冲 选charge模式 不要选bel模式

网友:
可以充1s,不需要接平衡头。

网友:
好多中高端的也是差不多。算法不同。

网友:
q6至少是同一个厂家的。b6我见过不下5种,都不一样,残次不齐

网友(2019-02-05):
引用 网友A:
可以冲 选charge模式 不要选bel模式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