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金属防滚架

楼主(2018-12-25):
看着网上定做一个防滚架总要几百一千。心想不就是拗钢丝么,自己也会啊,干脆自己买了5mm 304不锈钢丝自己做。真的开工了自己后悔了,这玩意太硬了,返工更是麻烦。才觉得做这玩意不容易前前后后做了一个月了,没放弃。至少基本框架搭好了。
后阶段3d打印挡泥板,相关外壳,装LED灯。
平跑改suv.
等不及了,照片先传了

<

网友A:
这个焊枪焊的结实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枪焊的结实不

非常牢,不过焊接时候需要一点技巧,我也每次看的时候在不断尝试,焊接完了 我要拜一拜 是不是会断开。所以有很多节点也经常返工
<

网友B:
正了八经的SUV啊

网友:
做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了八经的SUV啊

惭愧惭愧,仿了辆路虎极光
<

网友:
连大力断线钳都用上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枪焊的结实不

要想结实的话  用硼砂加铜焊条焊接  需要一定技术含量   很结实

网友C:
这是樱花xis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樱花xis吗?

dgx 反正就是那种杂牌吧,底盘还不错
<

网友D:
这个轮毂太像真了,第一眼还以为真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轮毂太像真了,第一眼还以为真车。

买了4个wr8轮胎,直径84㎝。把橡胶胎皮留下,把轮毂扔了。我网上下载了个camaro卡迈罗五幅轮毂3d模型,用建模软件加了12㎝连接六边形孔,然后3d 打印,最后用镀铬喷漆喷了几遍。轮毂花了我不少时间。本人非常喜欢这个轮毂,开起来有点像耍大刀的感觉。
<

网友E:
不错的手艺!能用管材做吗,铜管、铝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手艺!能用管材做吗,铜管、铝管等

没试过啊,大哥,估计强度不够。304不锈钢,5mm,是起码的,否则变形了比塑胶都难看。就花点力气当健身了。网上有卖专门折弯钢丝的工具
<

网友:
引用 楼主:
dgx 反正就是那种杂牌吧,底盘还不错

可以玩玩樱花xis nu,还不错,性价比超高,不过差速器漏油,直接买点润滑脂装上就行了
<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19-07-12):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枪焊的结实不

只要熔融效果好就结实。和设备没太大关系

网友F:
请问焊接用什么

网友G(2019-11-05):
我的这个焊枪都是用来烧烤引火用的,从没想过还能焊接

网友H:
楼主太厉害了
买了4个wr8轮胎,直径84㎝。把橡胶胎皮留下,把轮毂扔了。我网上下载了个camaro卡迈罗五幅轮毂3d模型,用建模软件加了12㎝连接六边形孔,然后3d 打印,最后用镀铬喷漆喷了几遍。轮毂花了我不少时间。本人非常喜欢这个轮毂,开起来有点像耍大刀的感觉。不错的手艺!能用管材做吗,铜管、铝管等厉害了我的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