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X360大盘虚位的困扰

楼主(2018-12-25):
双十一抢了台x360,其他部位的精度都可以,就大齿盘与第二轴承座和第三轴承座的虚位比较闹心,怎么解决,X3我也有一台也是同样的情况,比较棘手!!望有经验的魔友分享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4MTYwNjMw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59142607c504607e93bb38bf2d4bfb1c7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4MTYwNjMw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59142607c504607e93b ...

大齿盘上下虚位视频

网友:
第三轴承座向上顶死,不会有虚位的。第二轴承和大齿之间的垫片你是不是漏装了?

网友A:
不要相信那个什么主轴靠重力穿过三个轴承的说法,那是骗人的!第三轴承座是要等大齿安装好后,再向上顶死,然后才锁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相信那个什么主轴靠重力穿过三个轴承的说法,那是骗人的!第三轴承座是要等大齿安装好后,再向上顶死, ...

第三轴承座,四个固定螺丝孔就那么大已经顶不动了,大齿盘上两个垫片放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轴承座,四个固定螺丝孔就那么大已经顶不动了,大齿盘上两个垫片放上了

那就把螺丝孔再向上用锉刀修一点。小飞机,好解决

网友:
由下面頂死的..不是在上面.

网友:
我的X360没有这情况。第三轴承座直接就靠紧了。

网友:
楼主量量尺寸,加多几块垫片把虚位垫好就行,我的x360也差不多情况

网友:
要么加垫片,要么把侧板第三轴承座的安装孔向上扩孔。

网友:
昨天刚好也装X360,同样的问题,要注意几点:
1、注意上下主轴座的方向,下主轴座与轴承齐平的面朝下。
2、注意皮带盘和大齿盘的方向,大齿盘4颗固定螺丝面朝皮带盘。
3、记得在单向轴顶部放置2个垫圈,6*7.6*0.5和6*7.6*0.1
4、第三主轴座向尽量上顶,尽量消除虚位。
做到上面几点,虚位应该不会太大了,还有的话,先判断是不是主轴锁定孔的虚位,如果不是估计是要补充第3点的垫片了。我是装了一个冰人的主轴固定环解决。

网友B:
第一轴承座上面加了个固定环,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轴承座上面加了个固定环,也不知道对不对

那要拆掉主轴座顶面的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要拆掉主轴座顶面的壳

加了一个450单向轴承上的铜垫圈(刚刚好),固定环不会和顶壳摩擦了
之前没有垫圈会摩擦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了一个450单向轴承上的铜垫圈(刚刚好),固定环不会和顶壳摩擦了
之前没有垫圈会摩擦到

你的固定环是冰人的吗?还是DIY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固定环是冰人的吗?还是DIY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冰人的,收的别人的
但是之前确实摩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冰人的,收的别人的
但是之前确实摩擦

冰人的固定环有一面是凸起的,就是防止摩擦主轴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冰人的固定环有一面是凸起的,就是防止摩擦主轴座

na估计就不是的,但是增加了那个铜垫圈后确实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