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奔驰3363工程牵引车

楼主(2018-12-25):
配了拖板,准备下地,可以加点木材,或者石块。

网友:
熟悉的面孔 t8fg

网友A:
这都能精华。。

网友B:
同用t8fg求通道和开关设置方案,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精华。。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用t8fg求通道和开关设置方案,谢谢咯

你想如何设置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参考参考

T1-4设置到上面的三挡开关,5-7通道设置到二挡或者电位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