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3米长度的德国大型涡轴像真机EC135开始装机!预计又要几个月才能完工,陆续更新中

楼主(2018-12-26):
去年跟大家分享过一台1.8米的1/6 EC135的装机过程。耗时四个月!德国VARIO EC135涡轴直升机装机过程,完结篇~~~~~~~~

现在更大的一款1/4的EC135已经开始组装了。
这是德国VARIO的最大比例像真机中的一员,因为飞机更大了,所以可以制作的像真细节就可以更丰富。

先来跟大家分享几张靓图

机身长度:2430mm
高度:770mm
重量:27KG
使用发动机:JetCat SPT5-H
---------------------------------------------------------------------------------
接下来进入正题吧!
我个人很喜欢涵道尾桨结构,所以 这次的装机就从尾桨开始吧:
先整理出尾桨部分的零件包

薄壁轴承一堆

推力轴承也一堆,这些轴承都是德国货

装好推力轴承,要涂上轴承油

每个桨夹都先装好轴承

一共10片尾桨,大家注意看下能否发现点问题?
是尾桨夹间隔尺寸有差异,其实这不是加工出现了问题,而是根真机一样的构造,是为了减小噪音的设计。
这些细节都能考虑到并且移植到了这款机上还真的有点意外。

接下来安装尾波箱部分

尾波箱的传动伞齿都是金属齿,里面配了很多间隙调整垫片来调整齿轮咬合间隙。

装了很多轴传的机机所以调整这些是有一些经验的,很快就调整到位了。

桨距控制方式比较特别,是通过一根钢轴穿过中空的尾轴来实现的。

把桨盘固定到尾轴上,内部有两颗4MM顶丝固定

变化尾桨桨距角度的控制结构是在内部。通过这个盘的移动来带动10个尾桨夹变化角度。

接下来安装好变距控制摇臂。

扣上盖子,看下效果。因为是玻璃钢材料做的,所以有些高低不平,后期需要在稍微修整一下。

尾桨是碳纤维的,喷了灰色漆。

把尾桨安装好看下效果

到这里尾桨传动和控制结构就已经安装完毕。

本帖会根据安装进度同步更新,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

网友A:
感觉是在组装真机

网友:
北极星大哥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B:
尾桨的桨叶间距不一样还是第一次发现,不知道是什么个原理,这样对气动平衡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这尾浆组起来很多手脚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开闊了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桨的桨叶间距不一样还是第一次发现,不知道是什么个原理,这样对气动平衡会不会有影响

降低气动耦合,直升机尾桨四叶桨设计的几乎都是正X型的,而不是正十字型的

网友:
这个真是个功夫活,漂亮~

网友C:
楼猪的这个级别就是我的终极梦想,但是我现在连门都没入!

网友:
这么大,带着一个人飞都没问题了吧。

网友:
前排VIP座位

网友:
开眼界了坐等更新

网友:
能坐人不?哈哈

网友:
楼主真棒,为国人加油!

网友:
看人家飞没什么感觉,看了你的装配过程却是把我震撼到了

网友:
楼主发的都是高质量帖子  大赞啊   想不到青岛还有如此牛人

网友D:
为何会有两个大伞齿?看图好像只有一课伞齿和轴是固定的吧  不然两个伞齿就打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会有两个大伞齿?看图好像只有一课伞齿和轴是固定的吧  不然两个伞齿就打架了

其中一个伞齿中间是轴承结构,旋转起来一个正转一个反转的,只有一个齿盘连着轴传动,另外一个中间是轴承。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你们的回帖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啦!我会尽量详细的记录装机过程供大家参考!

下面这个零件是涡轴发动机安装架,因为发动机是特殊型号,市售版本是左右2个排气口的,但是这个发动机是需要一个排气口,所以订货周期比较长,还需要两个月才可以拿到,只能后期再装啦!

发动机是安装在机身侧面的。

这里是固定发动机本体,前面的架子是吹转部分和输出齿轮的固定板

内部装完以后合上另外一片侧板,这时候就要左右对称的顺序拧紧螺丝了。

这个是正装的方向,是不是体型好别扭?像个歪倒的桃子。

倾斜盘通用性很强,120°  90°都可以用

这款机是用的H4模式,也就是四舵机模式。这样单个舵机的压力也会小一点。

大家伙重量很重,所以我选了款全金属外壳的大力舵机。

机体大,所以空间很容易分配,舵机安装位置直接设计在主轴旁边了。

因为这颗舵机比一般的舵机高度要高一些,所以安装的时候多加了8个加厚的垫片,不然对头的两颗舵机会碰到一起。

舵机摇臂选用了RVE的金属可调摇臂,因为四舵机的模式中立点用普通摇臂比较难调,用可调摇臂的话就可以很方便的调平十字盘。

这么大的飞机旋翼头还是塑胶的,好在材质强度很不错,可以承受这么大飞机的拉力。原厂并没有金属旋翼头可以选。

下面这个安装架是负责固定机体和外壳的。

装起来也是蛮长的,为了给前面多一点空间安装像真座椅等,所以机身比较往后。

好啦,到现在这个异形的机架基本就装完啦,接下来就开始搞外壳啦!后面继续跟大家分享

网友:
北极星前辈太牛逼了,膜拜

网友:
感觉好精致和真机一样了

网友:
楼主土豪,20万可以买载人小飞机玩了。。。

网友:
羡慕楼主!有生要办一台,哪里买的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猪的这个级别就是我的终极梦想,但是我现在连门都没入!

这是500级的吗?尾管怎么这么长?

网友:
辛苦了,这个是大工程呀!

持续关注中————

网友:
顶贴,留名。装这么大个玩意确实需要花费很多经历,LZ辛苦了

网友:
这样的装机真是一种享受,机械之美与艺术之美的体验,楼主威武,20W一架像真机,耗时几个月,有钱有闲有情怀,技艺更高超!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500级的吗?尾管怎么这么长?

额, 这个是2.4米左右长度的,比500级大太多啦

楼主:
多谢大家支持!一会开始更新外壳的装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中一个伞齿中间是轴承结构,旋转起来一个正转一个反转的,只有一个齿盘连着轴传动,另外一个中间是轴承 ...

明白了 这个有轴承的大伞齿是防止小伞齿形变的 吧  不过我觉得在图中红色的地方加一个轴承 然后小伞齿的轴延长穿过轴承 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KDS5.5 、7.2就是前伞齿也是这样的)

楼主:
机架装的差不多啦,下面就要开始机壳的安装和改造啦!

个头很大,搞起来比较费劲哦

先开窗吧,留7MM宽度的边框。

所有的窗口都先打好线。

转角位置我是用开孔器先开好,这样拐角都是圆角比较美观更不容易开裂。

转角都开好孔

接下来就要用电磨整个都切下来。

开这些门窗要做好防护,粉尘会非常多。

电磨开好后还需要用砂纸打磨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 这个有轴承的大伞齿是防止小伞齿形变的 吧  不过我觉得在图中红色的地方加一个轴承 然后小伞齿的 ...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增加传动齿轮咬合面积。估计是一片大伞齿有可能会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力,所以多增加了一个大伞齿来分担。

网友:
20万。。。牛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增加传动齿轮咬合面积。估计是一片大伞齿有可能会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力,所以多增加了一个 ...

你看看楼主之前的回复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500级的吗?尾管怎么这么长?

500级放床上跟这个区别还是很大,这是800级的,

网友:
好手艺!楼主出品,必属精品!

楼主:
接下来要搞定内部框架

先从木板上掰下来这些零件,有点像拼装模型。

用刀切掉连接点的毛刺

机头驾驶台下面的部分

这里我多加了几片轻木,为了驾驶舱前面的美观。

因为轻木木纹较深,所以还需要刮腻子磨平。

这是机身侧面的骨架,中间开槽位置是后面推拉门的滑道。

这个是固定油箱的。

这一大包升级件是仪表台和地板。

外观不是很细致,后期还需要 刮腻子打磨的

先摆起来看看样子

这个是仪表盘,激光烧结3D打印的。需要自己上色

放到机壳里面看下效果

大机机内部空间大,前面的驾驶舱有足够空间来做内饰

网友:
这个的确很牛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增加传动齿轮咬合面积。估计是一片大伞齿有可能会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力,所以多增加了一个 ...

看不出另一个齿盘的意义。明明只有一个齿盘承担了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出另一个齿盘的意义。明明只有一个齿盘承担了负载。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个小伞齿之间的动力传输

楼主:
继续更新:
涵道尾桨部分前面已经安装好了,尾管还没有定位开孔,这是个比较细致的工作,定位不准就可能孔位偏移,这样就会很难看。
配件附带了一个便于定位的圆盘

不能单靠这个来定位,还是有可能出现偏差。我们把尾桨总成也安装好看下桨尖的间隙是否一致。

定好位以后拆掉尾桨总成,把尾波箱固定好,然后按照尾管的安装位置拉一条线,这样就可以找出需要开孔的中心点了。

孔从小到大慢慢磨,不能一次开到位。

搞定后穿入尾管,如果测量过程精确基本不需要再去调整孔位的。

下面这个是像真配件,仿真效果做的不错

这个零件也可以起到尾波箱的辅助支撑作用

尾桨也装上,整体效果展现!

涵道尾桨还是很诱人的把?

楼主:
真机的涵道尾桨,对比下像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个小伞齿之间的动力传输

之前没注意到另一个伞齿。有另一个伞齿就很明白了。

网友:
神壕,养肥了再看

网友G:
大神呀……这个属于油直还是电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呀……这个属于油直还是电直

您好,这款可以电动可以用涡轴,一般做这么大的机都用涡轴啦!

网友:
这种机子我也就过过眼瘾了。。。

网友H:
喜欢背景左上角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喜欢背景左上角的飞机

兄弟观察好细致,是3C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款可以电动可以用涡轴,一般做这么大的机都用涡轴啦!

大神见笑了,我膜拜您的帖子中,期待装涡轴的那个时刻!

网友:
神贴得留印,不然对不起楼主,更对不起这么好的鸡儿

网友:
膜拜....  期待看到起飞的那一刻

网友:
太霸气了

网友I:
楼主,同样是1:4的大拉玛进度怎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同样是1:4的大拉玛进度怎样啦

您好,感谢您的关注!
最近比较忙啊,大拉玛也没有继续做,先把这个EC135试飞完然后再一起做细节。

网友:
咋还没更新呢

网友J:
就一个问题 加满油 续航多久

网友K:
北极星大哥你好,准备用什么陀螺仪或者飞控

网友:
这机装配绝对是享受

楼主:
抱歉年前比较忙,所以更新比较慢,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一个问题 加满油 续航多久

您好,满油大概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K:
北极星大哥你好,准备用什么陀螺仪或者飞控

您好,装陀螺仪就可以啦,常用的无副翼陀螺都可以。这台用CGY750或者是NEO

网友L(2019-01-25):
顶北极星大哥,持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北极星大哥,持续关注中。。。

多谢兄弟支持!发动机到了,先发个图,

楼主:
让大家久等了!更新继续~~

模具出来的仪表台还是有很多问题,所以要刮腻子打磨找平,沙眼也要堵一下。

这也只是基础补平,后期需要喷底漆以后再细致找平一次。

接下来要把机壳内的框架结构粘好。环氧树脂+轻粉是比较合适的粘接材料,固化后强度很高。

平竖直这些基础要素就不细说了。

这是侧面拉门的上滑轨。

避免发生变形,要把舱门都放到机身上以后等待环氧胶凝固。

一般要12小时左右才能固化。

下面就开始推拉门的滑道结构安装了。

这个孔位也要根据滑道的实际位置来确定。

开孔位置不合适就会导致门关不上或者是缝隙过大。

下滑道结构也是一样的

细心和重要,一定要测量的准确才能让舱门关上以后跟机身完美合为一体。

网友M:
为何不选futaba a700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何不选futaba a700舵机

177属性已经可以满足这款直升机了。新款FUTABA舵机刚上市,得到的反馈甚少,更换了产地以后质量不得而知,还是等市场验证一段时间后再来考虑吧

楼主:
继续更新啦~~~~~~~~

这一包是侧门的滑道(吐槽下VARIO,还真是抠门,机壳都不包含这种必需品!)
零件包里还有一些把手,但是是很基础的那种,我单独买了升级款把手

滑道还需要打磨和修整。

这些都需要重新打磨,来的时候相当于毛培。

好啦,升级款把手来了。激光烧结技术的3D打印件

这个像真度真是不错

前舱门铰链

舱门位置要先确认好以后再固定铰链

开合顺畅,合格啦!

滑道也安装好测试下是否顺滑。

舱门安装完成!

网友:
大神级的帖子,顶礼膜拜,一是羡慕,二是嫉妒,没有恨!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再度膜拜大神。。

网友(2019-03-07):
持续关注啊,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N:
引用 楼主:
让大家久等了!更新继续~~

轻粉 ?是药材轻粉吗·?是的话不好买啊。咋没更新了,继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N:
轻粉 ?是药材轻粉吗·?是的话不好买啊。咋没更新了,继续关注。

轻粉,是一种玻珠

楼主:
最近事情比较多,安装进程一直没断,但是没有时间发帖,抱歉啦!发动机前段时间到了,今天插播一下发动机的安装吧!

这个是一台特别版的SPT5-H 出气口与市售的不同,应该是为VARIO 像真机特制的一款。

油滤做的真是精致

还可以拆开来清洗。

因为是特别版本发动机,加上JETCAT的说明书跟不上产品升级速度,很多新品里面装的都是老款的说明书,导致很多地方都没有搞明白怎么接,最后把所有SPT系列的说明书都下载下来参考才搞出了点眉目!发动机的设计还是蛮厉害的,后部齿轮箱的润滑和冷却是通过发动机的供油系统完成的。

第一级全铝输出齿轮

齿轮的安装架

预装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整体上机架,之前安装侧板的时候发动机架都已经安装完毕,发动机安装好以后需要微调一下安装架的位置。

安装架的位置调整主要就是为了齿轮咬合的间隙调整。

来看个整体形态

齿轮间隙调整好以后,发现前置发动机架的高度不够,如果拧紧螺丝会让发动机轴心便宜。

没关系,加垫片来调整这个高度吧。

排气口

安装好齿轮固定座

打完收工!

原本这台发动机是瓦斯启动,我定了一杆启动改装件,火头这个位置换这个零件就可以啦!

发动机安装完成后已经完成了试车,一切正常!排气口这里因为高温把不锈钢都烤成迷彩色了。

好啦,这部分的安装已经完成!请大家耐心等待后面的更新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事情比较多,安装进程一直没断,但是没有时间发帖,抱歉啦!发动机前段时间到了,今天插播一下发动机的 ...

看装机都是一种享受。

网友O:
这个涡轴发动机是轴流式压气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涡轴发动机是轴流式压气机吗?

嗯嗯专业!通俗讲就是吹转

网友(2019-05-05):
看这个贴子就像吃大餐,爽!好机子,豪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涡轴发动机是轴流式压气机吗?

从图片上辨认怎么看都是离心式的。航模用的发动机好像还没有实用的轴流发动机。

网友:
收藏了,期待能发个视频欣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