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换新控----天地飞ET12 测评+拉距

楼主(2018-12-26):
本篇文章共2812字,10张图片,完整阅读约需10分钟
写在前面的话:
       看到前面两位大佬发的测评贴,深感自己语言组织能力有点弱,十分感谢天地飞给我这次测评新控的机会,通过总结我在隔 壁论坛发的预热贴和前两个测评贴的回复,这次我的帖子里会尽量写一些大家关注的问题。
        首先要说的是,新遥控和旧接收机(天7天9不兼容,兼容et07的)在不添加其他硬件的情况下不可能通用,旧控的射频芯片用的是Cypress公司的CYRF6936,新控的射频芯片是AMICCOM笙科电子的A7106,底层通讯协议不兼容,程序员再厉害也没用。CYRF6936在18年初已经停产,虽说芯片的库存量肯定比全国的遥控器加起来都多,但芯片的封装也是有保质期的,时间长了引脚会氧化导致不能回流焊。你要非说真空加上除氧剂包装能保存好几年也没错,但这就是抬杠了。毕竟不能让后续一系列产品的出货量被库存限制吧。
      (只想看拉距数据可以跳到帖子中部)

外观:
        家里没有专业的摄像设备,而且前面发测评的大佬已经有很多照的很漂亮的照片了,我就只放一张正面照了。
        这个控的外观确实很像futaba。有模友说国产控在品牌认可度不足的情况下,更需要在外观上有独特的风格。这话没错,但可以看一下黑莓之类的手机厂家现在的下场。在futaba作为遥控行业标杆的情况下,模仿是厂家能打的最保险的一张牌。只有国产控的口碑起来并且不必再打性价比这张牌之后(类比华为),外观上才可能创新吧。
        只能说1000不到的价格,要啥自行车。厂家也知道,肯定有一些用户无法接受这样的外观,要是实在介意,别买就得了,华科尔睿思凯也不错。。。

功能介绍:
        整机一共有6个三段,2个两段开关,2个旋钮,2个拨杆,1个回中拨轮,1个脉冲拨轮,6个微调开关。有了Fn键的设计,实际可用的微调开关达到了8个。大部分的应用场景应该够用了。
       ET12和ET07一样用的3.5寸TFT彩屏,最高亮度在正午晴天阳光下很清晰。(对比小米5以及d7e的液晶屏)

一些数据:
        电池盒可用尺寸26(厚)×95(长)×45(深)mm,最常用的3s2200 动力电放不进去,3s1800可以。
        摇杆的长度23-27mm可调,个人觉得摇杆螺丝的长度可以再留长一点,能延长到30mm最好。
        待机电流0.5μA,不用怕电池在遥控待机的时候过放。(当然这是一个正常设计工业产品的必备功能,但用过小飞手的应该知道为什么我要测这个数据)
        屏幕最低亮度时耗电140ma@7.6v,最高亮度时耗电200ma@7.6v亮度50%的情况下,2s1600mah的电池可以用8小时左右。
        整机不带电池重580g。

拆机:
       内部线路简洁,集成度很高。开关和部分电压信号先送到一颗Nuvoton NUC029协处理器处理。主控STM32F407,两颗芯片的ADC都是12位的精度。主板左下角是射频模块,对射频电路了解不深,我就不在这班门弄斧了。
       摇杆用的Alps  75°电位器,符合这个价位。霍尔最大的优点是不像电位器会磨损,但也比电位器容易受干扰。至于应不应该上霍尔,各位楼下讨论吧。
       摇杆内部电位器引线中心出线,而且外部电位器也有pcb固定,标准的优秀设计。油门簧片等该涂润滑脂的地方都有润滑脂。因为簧片形变导致卡齿一侧的螺丝拧到最松仍然有卡顿感的问题在我这台机器上也有,建议以后出厂改成无卡齿的手感
       遥控器背面和正面pcb相连的排线长度较短,这点拆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气大了很容易扯坏排线。
       9通道接收机,外壳尺寸控制芯片是STM32F072,射频模块和遥控上的区别不大。

混控逻辑对比:
       从TTSRC那次测评申请我就写了要对比一下开源和闭源控的混控逻辑,拿到手之后发现还真不太好说,直到看到手中的arduino,我想到了一个自认为比较不错的类比:
       闭源控相当于Arduino Nano+ Arduino IDE,而开源控就相当于Nano上的Atmel Mega328p芯片。
       前一个给你集成好了很多库文件,对于新手很方便,但编译会产生冗余代码占用flash空间。后一个可以自由发挥,自己写函数,但对新手/或者不想折腾的人感觉很麻烦。
       再往说详细一些:
       OpenTX的混控逻辑是:(摇杆)输入(inputs)→混控(mixer)→(信号)输出(Outpust)
       Deviation的逻辑是:     G(x)=f(j1)+f(j2)+f(k1)+f(k2)……
        开源的缺点也很明显,就算是三角翼混控,1,2通道的输出量也要自己去设置G(x)=f(j1)+f(j2)这个函数
       作为对比,天地飞等闭源控已经内置了诸如三角翼混控,副翼到方向舵,副翼差动,副翼/襟翼刹车,蛇滚等等已经预先编辑好的函数,需要用的时候调整参数就好了。但因此也导致内置的可编程混控数量只有10组,但是这10组混控是用来填补上面很多已有功能的漏洞的,足够了。
       举个例子:deviation里需要用5个函数才能实现的9段开关,ET12在姿态选择这个“混控”里只设置两个开关就行。
       总结一下就是,除非你有特别高端,特别复杂的应用情景,正常情况下开源或闭源不会对最终的功能造成影响,只不过是设置的难易程度略有差别,看个人喜好。
       有一点永远不会错的——认真看说明书。如果你非不看,ET12的设置逻辑也很明确:点就是了。把所有能点的都点一次,总能找到你想设置的。

拉距测试:
       测试能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是ET12相比天地飞旧款的遥控,极限距离增加了20%左右。最不济,遥控的距离也不会比旧款遥控近。对于测试情况的说明详见视频:
至于为什么d7e能用天地飞的接收机,可以看我这个帖子:【ultimate 7e】发个老帖记录下以前自己改d7e的过程

其他的特点:
1.  语音播报随系统语言设置可选中/英文可选,内容“电压xx.x伏”“外部电池电压xx.x伏”,可以设置播报间隔,在电压低于报警电压的时候还会单独提醒。相比bb响方便了很多,解决了飞远了听不到导致电池过放的问题。语音播报(数据回传)这种功能就是在没有之前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用过一次之后就真的离不开了。。。
3.  所有通道都可以任意映射(包括前四个),很实用的功能,这个设置有那么一点开源控的味道
4.  舵机测试模式时油门通道会保持在最低点,也是个标准但用心了的细节。
5.  在检测到接收机没有断电时关机会弹出警告,可以防止不小心关控导致的伤害事件。
6.  支持180/270度舵机
7.  接力飞行模式,这个需要等我周围的模友买了et12才能测试
8.  摇杆设置界面里内置了各个开关和摇杆的编号,设置的时候不用来回翻遥控器找摇杆编号,很方便

缺点和需要讨论的问题:
1.    触控屏的灵敏度一般,有些地方轻轻一按就有反应,有些地方需要多按几下才行
2.    遥控器背面软胶的质量一般,手感因人而异,但出厂时有比较明显的“塑料味”
3.    两侧两个拨杆的手感太差(卡齿力度过大),和整个遥控器格格不入
4.    A7106是有RSSI寄存器的,新接收机还不支持RSSI输出确实有点说不过去(有回传但目前飞控不能读取)
5.    模型命名最长10个字符,不要求中文输入,但名字长度能不能设置长一些
6.    说明书虽然已经有127页,但仍然不够详细。比如飞行条件这个设置项会影响哪些曲线/通道/混控选择,可以在说明书内写的更清楚一些
       蜂鸣器音量这些问题厂家已经记录了,相信在下一版的程序更新里就能修改好。其他的bug暂时没有遇到
所谓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同,我就在这里列出来,各位可以回贴讨论
7. 目前天地飞的接收机PPM输出通道数还是8通道,鉴于大部分飞控已经支持非标准长度PPM信号输入,要不要把通道数改成最多10通道或者12通道
8. 目前在首页点击模型名称,进入模型选择界面后光标默认停留在第一个模型处,是否需要把光标位置改成当前模型
9. 新控的默认中点是1520μS,而大部飞控的默认中点是1500μS

结语:
        天地飞作为国内老牌厂家,稳定性是有口碑的,时隔这么长时间终于推出了新品,给中文控的市场增加了一些竞争力。个人是真的感觉很高兴。
       像天地飞的回复里说的那样,天地飞科技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大家的大力支持,产品上市之后如果有任何认为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发邮件给厂家info@wflysz.com
        航模遥控器好歹是个工业产品,能测评的地方太多了,能力不足水平有限,我的测评里只写了固定翼/FPV有关的内容,直升机和船模就看剩下两位的了。看完帖子还有什么疑问欢迎回帖留言,我会尽力解答。

网友A:
视频看不清数据啊

网友B:
那么,可不可以给个提议,当开启教练模式的时候,能不能自定义通道给学员,就比如说我在用et12飞fpv,然后打开教练开关,别人就可以控制飞机上的云台,但是我仍然可以控制飞机飞行做动作。因为现在有diy的头追,但是它输出的是ppm信号,现在据说futaba才有这个功能,就是边飞行边运行云台,天地飞如果有那就很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不清数据啊

去原网页调成1080p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可不可以给个提议,当开启教练模式的时候,能不能自定义通道给学员,就比如说我在用et12飞fpv,然后 ...

有这个功能,教练模式里可以设置具体哪个通道受学员控制。但目前好像只能设置对应通道。就是输入ppm的7,8通道是云台数据,1234通道不行。。。

网友:
第八条光标问题,futaba也是这样设计,点进去就是第一个,模型还不能自己排序。。

网友:
从08年第一次看到天地飞到现在,不买天地飞的原因就是外观太差劲。这个牌子没一个设计的好看的。
老板需要提升自己的审美观。我看FLYSKY的I6X外观就设计的很好,且没有山寨感。

网友:
羡慕嫉妒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功能,教练模式里可以设置具体哪个通道受学员控制。但目前好像只能设置对应通道。就是输入ppm的7, ...

哦哦,这个好,完美了这次

网友:
看到距离了?那就是不知道价格,估计800左右,哈哈!这是我心里想卖买的价钱,

网友C:
和天九  能相互教练吗?

网友:
貌似小鬼子控上也是用的ALPS电位器吧,看内部设计工艺及用料方面还是很不错的,看样子这次硬件研发人员是用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天九  能相互教练吗?

可以的,但是只支持8通道模式的教练。

网友:
即使模仿FUTABA外观买的人也不会认为这是FUTABA,FUTABA不是咱爹为啥外观也要模仿呢,既然是国货就要有自己的风格,外观要设计的比FUTABA好

网友D:
说模仿    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 如果自己设计一个全新外观 那么有可能出现大部分不喜欢不接受的情况,风险较大
第二 好的产品最终都会趋向一个样子,类似于现在的手机苹果像三星 三星像苹果(或者说安卓越来越像iOS.iOS越来越像安卓)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外观就无可厚非了

天地飞的特点是稳定 可靠 跟上时代或者说能引领 那么就接近完美了

网友:
futaba的 中点就是1520  而不是1500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审美主观的意识,我就没觉得那个牌子控好看过。都跟螃蟹长得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模仿    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 如果自己设计一个全新外观 那么有可能出现大部分不喜欢不接受 ...

你的看法理念上有错误
在品牌认可度不足情况下模仿只能留下山寨的印象,国人喜欢山寨,设计自己风格并超越FUTABA外观这是产品的亮点,做为产品要有自己的亮点。
苹果手机外观平淡没有模仿的价值,但国人就喜欢山寨大品牌,没辙

网友:
喔靠,牛逼啊

网友:
神功能的遥控

网友F:
请教,这个遥控支持老的接收机吗?比如4通、9通的接收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的看法理念上有错误
在品牌认可度不足情况下模仿只能留下山寨的印象,国人喜欢山寨,设计自己风格并超 ...

国人从来都不喜欢山寨 国人是迫于底价被迫买山寨。同价位 山寨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国人从来都不喜欢山寨 国人是迫于底价被迫买山寨。同价位 山寨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那么多厂家在搞山寨,国人是不是喜欢山寨就有答案了,厂家是为了迎合消费者心理搞山寨,不是为了自娱自乐,泱泱大国民族自尊心连一个小小的韩国都不如,如果一个人自己瞧不起自己别人不会瞧的起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这个遥控支持老的接收机吗?比如4通、9通的接收机?

开头就说了,不支持。

网友H:
外观不应该山寨,要有自己的风格。就象我们以前的红旗车,那个风格多好,可悲的是个别鼠目寸光者把它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观不应该山寨,要有自己的风格。就象我们以前的红旗车,那个风格多好,可悲的是个别鼠目寸光者把它毁了。

赞同,只有在外观上超越FUTABA国产控才会有自己的卖点,做为产品一定要有卖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么多厂家在搞山寨,国人是不是喜欢山寨就有答案了,厂家是为了迎合消费者心理搞山寨,不是为了自娱自乐 ...

用山寨是因为山寨低价,不是为了山寨本身。山寨货和正品同价格 **才会去买山寨  假如futaba 14sg 和这个高度相似的et12都卖1000 傻zi才会去买天地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用山寨是因为山寨低价,不是为了山寨本身。山寨货和正品同价格 **才会去买山寨  假如futaba 14sg 和这个 ...

我们讨论的是外观不要山寨,不讨论技术和价格。国外品牌内在的价值用换算成人民币的算法那是简单的思维,汇率的差价同等产品不可能是同样的价,同样的价只能买到比国产配置低很多的产品。换句话说如果同样的价买FUTABA的是啥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们讨论的是外观不要山寨,不讨论技术和价格。国外品牌内在的价值用换算成人民币的算法那是简单的思维, ...

你赢了 你是对的。见识了。这杠的,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赢了 你是对的。见识了。这杠的,呵呵呵

我们只是客观的讨论,不贬低谁也不神话谁,不要往心里去呀

网友I:
如能兼容老接收机就好了 几十个老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能兼容老接收机就好了 几十个老接收机.......

虽说官方没出et12专用的转发高频头,但用以前天9的高频头就可以。

但是现在et07的sbus接收机才68一个,自己做个sbus转ppm10块钱,相当于78弄一个带回传的9通接收机。
感觉把旧接收卖了买新的都很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虽说官方没出et12专用的转发高频头,但用以前天9的高频头就可以。

但是现在et07的sbus接收机才68一个 ...

ET07开始是W.BUS,SBUS转PPM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头就说了,不支持。

感谢感谢!!!!!!!!!!

网友:
距离有多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ET07开始是W.BUS,SBUS转PPM能不能用

您就是杠精本精吧?我都已经做出来了,你跟我说用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就是杠精本精吧?我都已经做出来了,你跟我说用不了?

你误会了,我是问你能不能用,不是怀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误会了,我是问你能不能用,不是怀疑你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能用,sbus和wbus没区别,数据格式都是8E2。自己做个转接板成本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