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c大塞斯纳安装完毕

楼主(2018-12-26):
新装一台玻璃钢大赛,翼展2.2米,dle35发动机,18*8螺旋桨,1升油箱,发动机最高转速8600转,空机重6.6千克,满油起飞7.3千克。请教飞过的朋友,此机性能如何?重心在前缘靠后的多少位置?襟翼在降落是效果如何?

网友:
找好重心   容易头轻

网友:
这种飞机重心在前缘往后三分之一多一点,还有就是你的桨有点小,19寸会好点,我飞3D机用20寸

网友:
桨小点了吧?35cc一般19*8—20*8。像真机搞个四冲发动机才带劲,最起码也要整个三叶桨不然可惜这么像真的飞机了

网友A:
这种大大赛,前三点,平直上单非常好飞,重心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宁可重也不可轻,主机翼在机身前半段的放下襟翼抬头力矩明显,可设定襟翼升降混控去抵消,还有就是降落时候带了襟翼升力会急剧增加,一味减低速度还是会失速(失速点很低),所以应注意在有一定速度时候用后轮着地,这样最科学,否则前面触地会狗啃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大赛,前三点,平直上单非常好飞,重心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宁可重也不可轻,主机翼在机身前半段的 ...

满满的收获谢谢大哥

网友:
把所有舵机线和通往接收机的线都套上高频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大赛,前三点,平直上单非常好飞,重心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宁可重也不可轻,主机翼在机身前半段的 ...

襟翼与升降的混控中升降下压抑制抬头!升降的混控量大约多大呢!比如襟翼放到45度!升降下压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襟翼与升降的混控中升降下压抑制抬头!升降的混控量大约多大呢!比如襟翼放到45度!升降下压多少?

这个只能试了

网友:
飞机很漂亮,这个发动机我也有一台。发动机高速怠速要调好。

网友B:
忘了问了,这个飞机是什么品牌的?哪一家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襟翼与升降的混控中升降下压抑制抬头!升降的混控量大约多大呢!比如襟翼放到45度!升降下压多少?

只能上天后再试验了,我的经验是,襟翼下放5度,升降对应下方2.5-3度,按照这个比例先飞一下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问了,这个飞机是什么品牌的?哪一家的?谢谢。

蓝色航线

网友C:
你需要这样的螺旋桨才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这样的螺旋桨才配

漂亮

网友:
看看应该很好飞,DLE的发动机也比较稳定。

网友:
螺旋桨换了吧,换个17*10或者18*8的三叶螺旋桨
另外,升降舵和襟翼的补偿关系需要上天测试,建议升降舵按照襟翼舵量的20--30%这个区间进行初始设置,上天后尝试开襟翼观察姿态。
每次按照5%的量修正

楼主:
收到谢谢大哥

网友(2020-05-14):
楼主有发动机油路和电路的安装照片吗,参考一下,刚买了空机,新手不会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