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做的小弹射

楼主(2018-12-26):
最近做了不少小弹射飞机,尝试着用了一下KT板。做法上经过多次制作与试飞,在制作上做了多次改进。以下把我的成果拿出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比较适合孩子们制作。
材料 : KT板    魔术板   2.5mm竹签  3毫米热缩管  0.8钢丝 两个笔芯弹簧   一个6毫米玻璃珠(玩具枪的子弹)  透明胶带。
工具:笔    刀 三角板 热熔胶 钳子  砂纸板  热切割工具

上图

KT板5毫米,切割为2/3   毫米做机翼,2毫米留着做尾翼。

热切割用的生态板  吉他弦  敌电源用2S电池正好

机翼前3分之一做参考线。方便打磨翼型。

翼型打磨,翼

上反角,中线半切用竹签压一下切口。

机翼上表打磨后比较粗糙,贴上透明胶带,一能起到减小阻力的作用,还能加强机翼。要注意胶带要从上表面包到下表面。这样机翼前缘是一个光滑的角。

我做的上反角是35度

尾翼与机翼一样。但是注意热切割后板材会弯曲。需要将热切面用沙子把收缩层打磨掉。

翼台一定要用魔术板。有效降低重着陆后机翼装掉的概率。

机身用2.5毫米竹签。

热缩管可以让机翼前后移动。方便微调重心。还能起到缓冲撞击力。收缩到可移动但是不松动的状态。

机翼安装。

尾翼

配重

弹射钩

中量6.9克。弹射没有轻木高但比轻木飘。

网友A:
弹出去能滑多少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出去能滑多少秒?

7调好了30秒很轻松

网友B:
非常优秀的创新做法!非常好!顺便提个建议,机头若采取措施,让曲率半径更大一些,可提高放飞人员的安全。又:一些竞赛对机头的曲率半径也有最小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优秀的创新做法!非常好!顺便提个建议,机头若采取措施,让曲率半径更大一些,可提高放飞人员的安全。 ...

您说的机头曲率半径是指什么。。我接触弹射飞机时间短。求您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机头曲率半径是指什么。。我接触弹射飞机时间短。求您指教。

弹射模型速度快,如果在飞行中碰到人,会伤到人。一些青少年航模竞赛中规定,弹射模型的机头曲率半径不得小于5mm。就是机头不能太尖,您的模型机身就是竹签,前面是弹簧,弹簧直径比较小,万一在飞行时撞到人,有可能使人受伤。建议在机身前面安装一个直径比较大且比较坚固的球,这样安全性会好些。

网友B:
早期青少年航模比赛的弹射项目,是由助手拿橡筋一端,运动员持模型在助手后面,拉长橡筋放飞。如果模型不理想,模型有可能高速按一个圆弧飞行,反过来撞向手持橡筋的助手,使助手受伤。实际上在比赛或练习中,助手或旁观者,受到弹射模型撞击的案例,不是孤立现象。后来弹射竞赛规则改为单人放飞,并限制机头曲率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青少年航模比赛的弹射项目,是由助手拿橡筋一端,运动员持模型在助手后面,拉长橡筋放飞。如果模型不理 ...

明白了谢谢您的指点。我之前使用过热缩管包6毫米的钢珠做配重。实际飞行时容易出现撞地后撞断钢珠与竹签连接处的热缩管。主要原因是冬天太冷热缩管柔韧性下降。后改成弹簧。或许可以改做玻璃珠放在弹簧前面用热缩管固定。玻璃珠是5毫米的。现在的做法有些随意。没有考虑到您说的那种情况。再次谢谢您的知识普及

网友C:
楼主,我看到了你的热切割,能不能说一下怎么做的,或者多来几张图片啊

网友D:
这手工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到了你的热切割,能不能说一下怎么做的,或者多来几张图片啊

得空发图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到了你的热切割,能不能说一下怎么做的,或者多来几张图片啊

挺简单的,我用了一块生态板。表面比较光滑,还有一段吉他弦。涉及到电阻问题。长度我忘了得空量一下告诉你。,2S电池刚刚好,能顺畅的切KT板还不至于发热过大,偶尔切的慢点会冒点烟。板子两段电钻打眼一端用螺丝加垫圈把吉他弦压紧,另外一端也用长螺丝加蝴蝶螺母跟两个垫圈用作调吉他弦的松紧度。我用的竹签绷的吉他弦。很简单。竹签直接打个洞插上就行。高度可以上下调整不过幅度不大。我是专门切KT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工太牛了

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简单的,我用了一块生态板。表面比较光滑,还有一段吉他弦。涉及到电阻问题。长度我忘了得空量一下告诉 ...

等你的图片,楼主,这么着不太好理解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忙明天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到了你的热切割,能不能说一下怎么做的,或者多来几张图片啊

你要的图片,最近有点事没及时回复。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的图片,最近有点事没及时回复。抱歉!!

不好意思,一连好几天都在飞,没来得及回复,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