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3D打印件

楼主(2018-12-26):
用那些软件会比较好上手?

网友A:
99%的3维软件 都行
看你想花多少精力在里面,学习能力怎么样,知识储备怎么样
然后要做什么级别的东西
3D打印只需要建模,输出STL就行了。所以不需要那些什么渲染粒子骨骼力学计算等等等等等
画个板子淘几个洞,sketchup最简单,再往上一个台阶。楼上几位说的solidworks就不错
从头到尾画个完整的3D打印像真机,整个论坛会的人可能就两位数

网友B:
没有一定哪个好的啊,一般fusion360都行啊

网友C:
solidworks
但是我用fusion360,因为免费

网友D:
我是用的solidworks,也是新手入门,感觉软件做入门的模型比较好学,找个教程,两条就能学个基本操作

网友:
solidworks或者fusion360都不错,看自己了

网友E:
3Done简单易上手,solidworks自己买本书研究研究就好了。

网友F:
sw不错,一直用它

网友G:
想打什么淘宝

网友H:
solidworks比较直观 3dsmax比较难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