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电源改装

楼主(2018-12-26):
哪位大神可以指导我把这个电源改成27伏的,谢谢。

网友:
感觉这个有点麻烦,帮顶吧

网友:
咸鱼卖了,然后买27V的。完美解决

网友:
同意3楼观点,自己改的肯定不如原装的。

网友A:
在输出端串联一个用电设备就可以降压,同理加电阻可以降压

网友:
这款调不到27V。一定范围内调整电压也要用监控模块设置好后再独立使用。

网友:
24改27还能改改,48差异太大

网友:
直接在淘宝买 ,别人改好的,

网友:
有改装套件买,看你动手能力了

网友:
改反馈比例电阻应该可以的,但是变压器的容量是定的,功率会减半

网友:
里面好像有个r100的电阻,论坛里有改的你搜一下

网友:
28v的通讯电源要不要

网友B:
我有个24V的,可以换,那个微调也能调到27

网友:
   数码之家  很多人专门玩改电源的  哈哈

网友(2019-02-03):
我就是这个,但是是朋友改的可调的,我现在调的28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输出端串联一个用电设备就可以降压,同理加电阻可以降压

加电阻?假如308开30a充,应该加多大的电阻才不会把电阻烧了呢,如果开20a电阻又得换,而事实是即使你设置一个固定电流充电器,在充电器整个工作过程中电流确实在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电阻?假如308开30a充,应该加多大的电阻才不会把电阻烧了呢,如果开20a电阻又得换,而事实是即使你设 ...

电阻要绝对的耐压,可调电阻解决了电流大小。电源电流要满足308需求,向下是308软件控制充电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要绝对的耐压,可调电阻解决了电流大小。电源电流要满足308需求,向下是308软件控制充电电流。

那充电器充电时你人就蹲在可调电阻旁边不停地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充电器充电时你人就蹲在可调电阻旁边不停地调?

你不懂啊!电源30A输出,充电器就必须满电流充电?有充电器软件来控制充电电流,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懂啊!电源30A输出,充电器就必须满电流充电?有充电器软件来控制充电电流,兄弟。

老哥我是真服,你充电器如果输出25v 30a,你电流难道可以27v 2a供电?,你充电器输出如果25v 2a,电源还会27V 30a供电?充电器在充电过程中如果你设置30a充电,它一开始30a充到快充好时电流慢慢降低,那你还现在旁边跟着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