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铜皮焊烟囱

楼主(2018-12-26):
大神门是怎么用铜皮的  想用0.8MM的铜皮焊一个烟囱,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发现很容易变形

楼主:
而且 焊锡上去后 一端好了  另一端还没操作 就因为变形 导致缝隙大了,焊锡会吃很多 不平整

网友:
发个图纸看看

网友:
涂锡膏啊,全部涂好一起加热

网友A:
用一个直径相应的木棒把铜皮包裹上,然后用细铜线把头尾中间缠上,先点焊,固定后焊缝。

网友:
看接缝长不长了,最好在上面的一边沿边打些小孔,这样容易加热焊锡焊接更牢靠。

网友B:
靠模法焊接,你用的啥助焊剂。

网友:
7、8楼模友说的方法可以试试,铜板0·8其实不算薄,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别用焊锡,用风焊和银焊丝,温度在600度的进口焊丝。用木头做个内衬,先点焊定位,在焊线时用湿毛巾垫底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模法焊接,你用的啥助焊剂。

我是用 松香做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直径相应的木棒把铜皮包裹上,然后用细铜线把头尾中间缠上,先点焊,固定后焊缝。

好的 谢谢 今晚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 松香做助焊剂

要用焊膏,建议采用0.4铜皮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