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 信号丢失问题

楼主(2018-12-26):
通电推油 信号不稳定 会短暂丢失信号

网友:
什么电调???1从新校正 油门,2换个电调   3检查监视器3通道

网友A:
打油门时由于电力供给电机,接收机电力下降,会有这样的现象,可以换一个好一点的电调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油门时由于电力供给电机,接收机电力下降,会有这样的现象,可以换一个好一点的电调试一试。

亚拓150x直升机哦 电调都是一体的

网友B:
赶紧的去换控。。华科不能飞值机,天气冷了很容易失控。我10玩模拟器有时都抖舵。。还返厂了都没用。。接收机信号灯都会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的去换控。。华科不能飞值机,天气冷了很容易失控。我10玩模拟器有时都抖舵。。还返厂了都没用。。接收 ...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紧的去换控。。华科不能飞值机,天气冷了很容易失控。我10玩模拟器有时都抖舵。。还返厂了都没用。。接收 ...

我的D10在0度的时候没有失控,抖舵可能是电位器问题(华坑通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亚拓150x直升机哦 电调都是一体的

150x用D7e? 什么高频头?

网友D:
据说是里面的供电芯片电压不足才回这样的,你应该是用了2S控电,才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x用D7e? 什么高频头?

4合1 完美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是里面的供电芯片电压不足才回这样的,你应该是用了2S控电,才出的问题。

好吧 我再试试看

网友E:
遥控器是不知道推油还是不推油的,或者说其工况和摇杆位置没有关系
你也没说什么接收器用的什么协议什么电调,几乎什么信息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是不知道推油还是不推油的,或者说其工况和摇杆位置没有关系
你也没说什么接收器用的什么协议什么电 ...

查明了 是高频头出了问题 功率不够导致的信号短暂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x用D7e? 什么高频头?

4合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明了 是高频头出了问题 功率不够导致的信号短暂丢失

问题解决就好

不过这个解释推油导致信号丢失比较牵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紧的去换控。。华科不能飞值机,天气冷了很容易失控。我10玩模拟器有时都抖舵。。还返厂了都没用。。接收 ...

楼主应该是个例,我的d7e零度飞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就好

不过这个解释推油导致信号丢失比较牵强

目前就是这个原因 我高频头引线出来 还不到3v 不工作就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