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断了,这是串了个什么

楼主(2018-12-26):
不小心踩到天线了,信号延长线断了,买了配件,自己焊吧,可是这是啥,信号头上好像串了东西,这可咋焊,没法一起焊上我这水平。

楼主:
原厂这跟黑色线75mm,我买的100mm,损耗不会太大吧

网友A:
没事,你也可以自己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你也可以自己剪断

嗯嗯,行,我想问信号线脚上好像和馈线焊盘上串了个东西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B:
应该是个贴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贴片电容

滤波的?

网友:
看位置 電容除了虑波 也作耦合和諧振

网友C:
明明就是电感

网友:
单独换线就行,串的东西有可能是电容,那个东西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明就是电感

对,客服说是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客服说是电感

记得之前改攻防的时候测功率大于20dbm 就加了个电感减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之前改攻防的时候测功率大于20dbm 就加了个电感减功率。

客服说可以保护射频电路

网友:
贴片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