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解决方法:动遥控器摇杆,但BF软件里没有反应

楼主(2018-12-26):
调了两个月的飞机,现象都是,打开 bf 调参软件,改变实际飞机姿态可以在电脑里显示出来,但是打开接收那个项目,动遥控器摇杆,通道那边的彩条就是没有反应,因为用的是四合一外置高频头,老的福特八的 f f f9遥控器,虽然接收机灯已经亮绿灯了,但无论怎么动遥控器的摇杆都在电脑里接收各通道彩条就是不动,所以一直怀疑是不是高频头的问题或者是接收机有问题。

今天终于解决了,windows 系统的问题!!!

装的 WIN7,插上飞控其实有安装驱动,然后随便让自动更新了一个驱动,事实证明,这个驱动不可以,后来重新做了系统,插上飞控之前先安装驱动精灵,插上飞控以后又提示安装驱动,不要让它自动安装驱动程序,打开驱动精灵,让驱动精灵去识别,然后安装驱动程序,以上供大家分享。

网友:
电调制式换一个

网友:
端口里的uart1,数字端口打开

网友:
我遇到的是姿态能显示,但是会有一个通道锁死在最大,但是遥控器没有任何动作,遥控器的通道监控里也没有任何输出…bf设置重置,接收机重新绑定会有一定概率恢复,但是还是会莫名其妙再次出现问题,换控一样如此…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的锅

网友A:
第三行,有沒有選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行,有沒有選sbus

选项都没问题,就是电脑驱动问题。关键改变飞机姿态,可以看到在电脑里显示,但就是不显示接收机的那个接收信号,所以一直误以为是接收和遥控的问题,其实是电脑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