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XT60,其实大家都在超负荷使用!

楼主(2018-12-27):
无意看到AMASS的资料,XT60的设计电流只有30A,瞬间才是60A。XT60接口500一下得机型,大部分电池都普遍使用。这么多年很多人都当它是60A接头在用,包括我自己。虽然没有发现很大问题。是不是这么久大家的都在超负荷使用XT60。

网友:
xt60一共两个版本 一个是带护套那种 无需热缩管  还有一个是需要热缩管版本  带护套那种版本插拔比较松  手感好  热缩管版本普遍比较紧  热缩管版本耐电流比较大  后期出的带护套那种插拔很松  电流后改成30a  最开始不带套那种xt60印象中确实60a

网友:
飞完模温度,热了。就是用超了。没热就继续用。
我咋记得是额定60A

网友:
除了大神,谁飞飞机电流能一直保持在60以上,悬停什么的才多大电流,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错了吧  xt60一共两个版本 一个是带护套那种 无需热缩管  还有一个是需要热缩管版本  带护套那种版本插 ...

参数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错了吧  xt60一共两个版本 一个是带护套那种 无需热缩管  还有一个是需要热缩管版本  带护套那种版本插 ...

官网数据一样的

网友:
严重怀疑后改的  因为之前的xt60普遍紧  后出的带套版本松了很多  这个普遍都有体会吧  可能后来统一改成30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错了吧  xt60一共两个版本 一个是带护套那种 无需热缩管  还有一个是需要热缩管版本  带护套那种版本插 ...

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我的意思后出的带护套版本电流低

网友:
你操这个插头的心,不如操一下硅胶线的心。。去查一下AWG对照电流表吧。。。

网友B:
好盈电调100A V3的电源线才12AWG。。。12AWG的对应电流最大值是15A。。按1平方10A的估算,12AWG是3.3平方,合33A左右电流。。

网友:
其实没必要在意这个问题,只要绝缘层能起到有效保护,就不用担心

网友C:
60A肯定达不到,不过一般飞飞也不会持续60A,所以500以下用还OK了

我之前用这个头子给308充电器供电输入,然后输出端两路用25A充6s的电池,输入端持续电流大概在50A左右,XT60烫得厉害,用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又一次直接插头融了,拔不下来了。

后来换成了XT90供电,就稳定多了。

看来XT60持续30A是靠谱的,持续60A是不太靠谱的。

网友:
这个头飞700级别,你信吗?反正我也这么飞了,下来也不烫。切记插头松是不行的,必须换了

网友:
飞机只是飞3,4分钟,持续电流估计也是10几A,峰值的就算60A,也就是几十秒。绝对够用了

网友:
我500上也用xt60 ,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0A肯定达不到,不过一般飞飞也不会持续60A,所以500以下用还OK了

我之前用这个头子给308充电器供电输入 ...

我用xt60给1000多瓦充电器供电  电流大约50a  夏天很热不烫  冬天温温的  使用好几年没问题  我用的这款xt60新的时候就很紧  可能紧的耐电流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xt60给1000多瓦充电器供电  电流大约50a  夏天很热不烫  冬天温温的  使用好几年没问题  我用的这款x ...

可能我那个用太久了吧

网友:
之前组长不是还做了60a电调飞x5的测试嘛。飞机实际飞的时候持续电流没多少的

网友:
老早700还t插呢,不也没事,xt60的700我飞了半年初级3d插头也没热过。

网友D:
我有个电包,12V 40AH的,XT60插头,我用PL8个他充电,开40A电流充电,XT60插头就融化了,焊锡也流出来了,证明XT60在持续40A时就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电包,12V 40AH的,XT60插头,我用PL8个他充电,开40A电流充电,XT60插头就融化了,焊锡也流出来了, ...

你是充多少s的电啊?如果是3s的,输入电流40a左右,如果用40a充6s,输入电流就差不多80a了

网友B:
发热是电流通过时的电阻引起,所以对于导体材质、焊接技术、焊接材料、绝缘材料以及输入电压都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这个疑虑我也有过,目前已购买XT15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0A肯定达不到,不过一般飞飞也不会持续60A,所以500以下用还OK了

我之前用这个头子给308充电器供电输入 ...

308自带的不是EC5么?我上次20A双路充6s,输入线倒是有点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是电流通过时的电阻引起,所以对于导体材质、焊接技术、焊接材料、绝缘材料以及输入电压都有关系,不能 ...

认可你  插头松的话影响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盈电调100A V3的电源线才12AWG。。。12AWG的对应电流最大值是15A。。按1平方10A的估算,12AWG是3.3平方, ...

谁告诉你12AWG最大电流15A的,12AWG是4.5平方的,铜丝直径是2.5平方,镀锡铜线以及超细丝镀锡铜线的过流能力负载电流远高于单根铜线或纯铜软线,更别提铜包铝芯线了。更何况模型用的硅胶线是耐高温的,允许导线在负载时有200度以下的发热量。12AWG 0.08mm的负载电流大概90A,12AWG 0.06mm的负载电流超过120A,好盈用的就是0.06mm的线,根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告诉你12AWG最大电流15A的,12AWG是4.5平方的,铜丝直径是2.5平方,镀锡铜线以及超细丝镀锡铜线的过流 ...

我从百度搜来的数据,别喷我啊,而且都是这个数据,不信你也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告诉你12AWG最大电流15A的,12AWG是4.5平方的,铜丝直径是2.5平方,镀锡铜线以及超细丝镀锡铜线的过流 ...

你如果是电气专业,请你算下规范内的最大电流,搞个计算书

网友:
早发现了,所以我们用AS150,额定70A,而工作电流20~40A

网友G:
这个资料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XT60用一段时间就会变松,因为铜本身没什么弹性,这时电流大了就会发热,所以我用一段时间就把公头用起子涨开一下再继续用。

网友H:
当时就是考虑到xt60瓶颈,我520电池是用as150  7mm的,飞机端的瓶颈没有了,只是充电器接头只支持xt60,还要加一条转接线,充电存在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资料怎么弄出来的?

AMASS官网的!http://www.china-amas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时就是考虑到xt60瓶颈,我520电池是用as150  7mm的,飞机端的瓶颈没有了,只是充电器接头只支持xt60,还 ...

发现很多充电器都是用XT60接口,部分也是用4mm的香蕉插头,连高档的1200W充电器电源也是用4MM的香蕉插头作为输出端,觉得有隐患。不过自己也用了这么多年没有什么问题。以后多注意温度,热了就升一级就可以了!

网友:
这厂家搞什么鬼,数字居然不是额定电流而是最高瞬时电流,产品哪有这样命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电调100A V3的电源线才12AWG。。。12AWG的对应电流最大值是15A。。按1平方10A的估算,12AWG是3.3平方, ...

12awg,但是是硅胶,电流120没问题

网友:
这是数据是对应长时间(比如一年)运行的

网友:
我飞70都是XT60,看了你们聊天,我感觉我有必要换插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8自带的不是EC5么?我上次20A双路充6s,输入线倒是有点热。

做个转接线啊,不然多麻烦啊,那个插头太小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