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调试疑问,电机性能差别。

楼主(2018-12-27):
之前由于直接把图传和摄像头焊接在分电板上,导致使用bf设置osd的时候根本不起用处,眼镜没反应,所以又拆开把图传和摄像头焊接在飞控上。现在osd可以调节了。接下来在调试过程中发现问题,前提是我其他工作都已经做好了,我调成手动模式,拉一点油门,发现软件中四个电机的数值有点差别,这是问题一。之后,我慢慢拉起油门,再慢慢拉回来,在一定程度中,有两个电机先停,其余两个电机还在转。这是问题二。问题三,电机就算型号相同,生产出来应该也会有点诧异,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出来才能把这样差异减到最小。请各位解惑。目前还没敢装桨试。
     哦,还有个问题四,想问一下有源哔哔响应该怎么跟f4连接,我现在只焊接了5v,g两根线,b+.b-没焊,bf软件中也设置了遥控按键,但是实际开关时却不响,飞控灯一直闪。应该怎么焊?

楼主:
起一个吓死人的标题

网友A:
你的是f4飞控,按这个图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f4飞控,按这个图接线吧

看了,但还是不知道有源哔哔响焊那。

网友B:
四个电机转速为什么要一样,你油门控制的不是电机的转速,飞控会根据你油门大小,重新计算并控制四个电机的转速,这不是你能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电机转速为什么要一样,你油门控制的不是电机的转速,飞控会根据你油门大小,重新计算并控制四个电机的 ...

但是我放平了,正常油门,其他方向不动,电机应该转速相同才能保证飞机不偏转啊。

网友:
老兄用的是matek bb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但还是不知道有源哔哔响焊那。

这个不是吗?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职业一定是某报社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职业一定是某报社编辑。。。

自媒体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吗?

是的,但又不是,有源的要多连接一根线

网友:
万能的网络会给你答案!

楼主:
问售后,焊接方法搞定了。至于电机间差别,就交给飞控处理了。

网友D:
你不能这么测试电机一致性的,因为即使你觉得机子放平了,飞控的陀螺仪可能还会因为没校平,或者控的中立位置跳动信号,一直给电机不同指令,所以推油门测试不行的…bf设置里,在电机页面有单独的测试,用那个能撇开其他干扰,真正把电机一致的推上去,如果这时候还不行,那或许是四个电机行程量不一样,或者就是真的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能这么测试电机一致性的,因为即使你觉得机子放平了,飞控的陀螺仪可能还会因为没校平,或者控的中立位 ...

哦哦,是的,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