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云台静止时,有电机转动声正常吗?

楼主(2018-12-27):
有点像电感的声音,又有点像
电机
转动的声音,还有点像电流声,同时偶尔夹杂着话筒那种刺耳的声音,怎么回事,正常吗?三轴
云台

网友A:
肯定不正常呀,如果有电机转动就会有振动

网友B(2019-02-07):
正常的,电机虽然没动(肉眼没动),但实际上还是有电流流过的,因为控制器在不断的对其进行闭环控制

网友C(2019-03-27):
云台静止时不动,电机频繁发出高频唧叫甚至震动,就要考虑重新做好云台结构的配重平衡,偶尔和轻唧,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