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两用。

楼主(2018-12-27):
一个机身,两付机翼(固定翼和伞翼)。风小飞伞翼,风大点飞固定翼。机翼均可拆装,便于携带。

网友:
赞,自己做的嘛

网友:
伞翼机有意思,我也想仿一架了

网友A:
用方向舵和升降舵控制方向和升降?请教机机重量和配置?

网友:
有想法,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方向舵和升降舵控制方向和升降?请教机机重量和配置?

机身405克,固定机翼190克,伞翼130克。
30a电调,2212电机kv1500,2个金属银燕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身405克,固定机翼190克,伞翼130克。
30a电调,2212电机kv1500,2个金属银燕舵机。

谢谢。。机翼机身全是手工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机翼机身全是手工自己做的

是的,都是用废鱼竿和风筝布做的。让您见笑。

网友:
特色的变翼鸡

网友:
这俩老哥玩的好开心,老年人这样很好,赞

网友:
真不错啊,喜欢这种飘飘的感觉。

网友:
看了您的帖子想起了我也有架伞翼机,立马翻出来,差不多20年前的机型了,最近的一次飞行是在05年,降落的时候把曲轴撞断了,之后一直未修复。现在又有重新修复并改电动的想法了。能麻烦您把伞翼骨架各个节点的连接头发上来看看么,我这骨架是铝管,接头是尼龙件,许多已断裂,找不到配件,想把骨架换成玻纤管,最好再能折叠,方便携带,给些建议呢谢谢

网友:
就是这种尼龙连接件

楼主:
一看您的是正式伞翼机。我这个是随便做的玩,当初也不知是否能飞。因结构不一样,我只能发一些我的飞机图片给您作参考。

拉紧绳松紧(3孔扣)调节

拉紧绳松紧(3孔扣)调节

立杆插孔

立杆插孔

立杆与机身连接

立杆与机身连接

全貌

全貌

全貌

全貌

伞头

伞头

中杆立杆横杆连接处

中杆立杆横杆连接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您的是正式伞翼机。我这个是随便做的玩,当初也不知是否能飞。因结构不一样,我只能发一些我的飞机图片 ...

非常感谢!!

网友:
LZ 手艺了得!!!!

网友B:
我的这架正在抽空改电动,用了2216的电机,kv1250配8寸油机桨,不知合适否。还有您这架伞翼机的重心大概在什么位置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架正在抽空改电动,用了2216的电机,kv1250配8寸油机桨,不知合适否。还有您这架伞翼机的重心大概在 ...

由于咱们两的机型尺寸不一样,很难确定您的飞机重心位置。您可以无动力低空手抛,飞机低头是头重,飞机点头是头轻,用调整电池的安装位置调整飞机能够匀速滑行就行了。供您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看您的是正式伞翼机。我这个是随便做的玩,当初也不知是否能飞。因结构不一样,我只能发一些我的飞机图片 ...

利用普通三角风筝的连接件顺利更换了老伞翼机的铝管骨架,插接的部位试了下也比较可靠,择日试飞

网友:
后面几张图片发错了,不知咋删掉,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普通三角风筝的连接件顺利更换了老伞翼机的铝管骨架,插接的部位试了下也比较可靠,择日试飞

更换铝管骨架后的老伞翼机应该很好飞,祝试飞成功。飞成功后别忘发视频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