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承重支架的材料强度和选择,承重目标250KG

楼主(2018-12-28):
打算做个底座 ,因为符合自己要求的  没有现成的商品,即使有也买不起

尺寸不大,象个小桌子    台面约80x60 公分, 高度60
底座外四脚是死的  内四脚可伸缩,装脚轮,外脚(整体包括负载)靠内脚平台顶离地面
材料用厚壁方管行吗?  壁厚至少多少?     可能还是得槽钢吧

结构也是重要的   没经验

网友A:
上淘宝买个木质鱼缸底座。或是订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买个木质鱼缸底座。或是订做一个。

我要的是 能站能走

网友B:
250kg没多重,什么管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kg没多重,什么管都行。

原来这样啊    我都打算找槽钢去了

网友:
厚点的方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情况跟我差不多。我要承重的也是250-300KG,但更多的考虑动态负载,所以做了个3倍静态负载的仿真。
另 ...

感谢分享  仿真用的是SW?

我的底座尺寸不大 打算用一个卧顶,支点在中央 面积估计只有5厘米见方大小
结构上可能需要一块20厚的铁皮  手头只有一小块50厚的铁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仿真用的是SW?

我的底座尺寸不大 打算用一个卧顶,支点在中央 面积估计只有 ...

不是,用COMSOL做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