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模友推荐500中型舵机

楼主(2018-12-28):
飞亚拓500,之前一直用kst515舵机,用久了发现虚位超大,想换了新舵机来用。

看了看,目前貌似只有 gdw和deko的可选,麻烦老鸟推荐下,这俩舵机哪款更好一些?

最主要虚位要小,精度要高,还有就是炸鸡最好不扫齿,kst逢炸必扫,而厂家貌似都停产了,已经没法换齿轮了。

多谢推荐。

网友:
我去,kst 停产515了?  我的500也是用的515,坑爹呀~

gdw是不是终身保修,我看好多520、550、700的大鸡上用的挺多。

网友:
KST515售后还是有的

网友:
DEKO的齿轮机一台155万,瑞士瓦力做手表用的

网友:
这个群里有几个在用!不知道效果

网友:
deko我记得是要打磨侧板?又不需要打磨侧板的众多推荐么?

网友A:
换个侧板使用标准伺服机吧,耐用性速度力量都比中型伺服机好很多

网友:
KST、DEKO、GDW都是好舵机,只是KST售后费用不少,而DEKO和GDW换齿轮都免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侧板使用标准伺服机吧,耐用性速度力量都比中型伺服机好很多

请教下:500 使用标舵是不是有些重? 有没有好的机身推荐?

网友C:
对了,亚托500PRO版的机身侧板,只能装下515,DEKO,GDW这些中舵都是大电机而且舵机高度高,都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亚托500PRO版的机身侧板,只能装下515,DEKO,GDW这些中舵都是大电机而且舵机高度高,都装不下

额,我的就是Pro,那就只能凑合着飞了,多谢兄弟,不然又要白花冤枉钱了

网友:
我的500pro用这个

网友:
这个速度有点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了,亚托500PRO版的机身侧板,只能装下515,DEKO,GDW这些中舵都是大电机而且舵机高度高,都装不下

稍微用力就安装上去了,群里面几架500都是这两种舵机。大不了把侧摆锉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500 使用标舵是不是有些重? 有没有好的机身推荐?

太重了 700機才用。標舵  500機 中舵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重了 700機才用。標舵  500機 中舵ok了

好的。谢谢。 现在中舵的参数也的确很好。我用515mg飞的500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的就是Pro,那就只能凑合着飞了,多谢兄弟,不然又要白花冤枉钱了

同pro  配件便宜,当练习机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用力就安装上去了,群里面几架500都是这两种舵机。大不了把侧摆锉一点。

多谢兄弟,我仔细看了尺寸,应该能装进去,只是deko和gdw电机外露一部分,可能会稍有干涉,大不了稍微搓一下就搞定了,哈哈

话说我那个kst的虚位真是大到离谱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500 使用标舵是不是有些重? 有没有好的机身推荐?

重量还好,可以查官网查一下重量,差不多多少,买futaba最普通的9255性能就很不错

网友:
MKS DS9660A / DS9670A; BK DS5001; Futaba S9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