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20发动机调教求助

楼主(2018-12-28):
我的是DLE20侧排引擎,化油器是新的华博罗的。
桨用的APC 16*8
目前的情况是,高速能上8500低速能到1700很稳定但是在我高速突然降到怠速时候,转速会在2000转稳定10几秒之后,再慢慢降到1700转稳定,加速可以,不熄火,闪油也不熄火。
目前,大油针2.5圈,小油针一圈。

网友:
看火花塞就知道合适不

网友:
我30cc也是这样,飞起来也没问题,怎么调都调不好,索性设置个油门大小开关,飞的时候油门保持低速2000以上发动机响应快,降落的时候1700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吧,印象中说明书里大小油针都是1.5圈,在此基础上微调就行了吧。

网友:
你这明显是混合比没有调好火花塞拆下来看看燃烧状况

楼主:
我现在调到 主1.8副2.3  出现情况就是,高速稳定,收到低速时候,会出现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然后降到稳定怠速。火花塞如图

网友:
富油了,DLE的初始油针都是1.5圈,然后根据不同海拔调整,新发动机需要稍微富油一些,但一般也不会超过2圈

网友:
我的也这样,怠速不稳定

网友:
高速油针贫油了  因为高速时把油用没了  突然到怠速导致怠速供油减少 怠速偏高  等怠速喷油量合适了就又回到正常怠速了  把高速油针逆时针转  直到高速运转五秒突然回到怠速会马上降下来为止

网友A:
同理  如果高速运转五秒钟突然回到怠速  怠速会降低一会恢复正常  这种情况就是高速富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理  如果高速运转五秒钟突然回到怠速  怠速会降低一会恢复正常  这种情况就是高速富油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低速富油了,需要收紧低速油针。

网友:
楼主你所指的大油针是指高速油针么?小油针是指低速油针?如果是的话,收紧高速油针,放开低速油针,你的情况是高速富油,低速贫油,而不是高速贫油。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低速富油了,需要收紧低速油针。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
正常,你高速突然掉到怠速,化油器里面有余油没烧,烧一会就行了。高速油针收点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