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接收机?

楼主(2018-12-28):
请教,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接收机?哪个牌子的遥控器用的?乐迪的能用吗?

网友A:
乐迪不能用,这个配套控外观像富斯的i4,但是估计芯片不是,而且这个接收机貌似和文盛的差不多
看了结构估计就是文盛拉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不能用,这个配套控外观像富斯的i4,但是估计芯片不是,而且这个接收机貌似和文盛的差不多
看了结构估 ...

ok,多谢!看来得扔了。

网友:
山寨福斯I4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高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3.65be76aegktHqM&id=566830345459&ns=1&abb ...

谢谢,还真找到了。

网友:
只是外观山寨了,内里是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