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发动机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8-12-28):
之前玩的是26cc仿小松的汽油船,经常几分钟熄火,下水熄火…一直也找不到问题所在…也因为这个事放弃了船模。现在又开始痒痒了,想重新下海,想问一下哪一款油动力发动机稳定,不会经常熄火

网友A:
熄火都是没调好

网友:
主要你用仿的发动机。

网友B:
发动机没有问题的话 肯定是没调好 你先确定是不是发动机有问题 找个小水泵给发动机冷却  让发动机空载  怠速高一点 看看熄火不 不熄火就没问题  另外怠速太低了熄火也正常  就是你没调好

网友:
油箱通气孔要保持畅通,磨车时调好的怠速下水时要开一点,下水后桨要有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都是没调好

好吧…

楼主:
真的不会这么麻烦吗

网友C:
把仿小松的仿字去掉 就好了

网友D:
仿小松的没关系,看看化油器是华博罗吗?用进口化油器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仿小松的仿字去掉 就好了

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小松的没关系,看看化油器是华博罗吗?用进口化油器就能解决。

换成华博罗的化油器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仿小松的仿字去掉 就好了

您好大神,想问一下磨合的时候就让发动机空转吗,需要什么降温措施吗,磨合四箱油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没有问题的话 肯定是没调好 你先确定是不是发动机有问题 找个小水泵给发动机冷却  让发动机空载  怠 ...

是不是需要把泵接上水冷管往里边注水

网友:
发动机最主要的:1,油路畅通。2,润滑冷却良好。3,化油器的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把泵接上水冷管往里边注水

对 注水然后发动机器   看看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发动机会不会直接灭火  不灭火就没问题  另外你的船是不是没有装离合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注水然后发动机器   看看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发动机会不会直接灭火  不灭火就没问题  另外你的船是不是没 ...

对,没有离合器,这个船买了四年了…一直没怎么玩

网友:
没有离合器 下水的时候油门就大点 要不就憋灭火了   我开始玩的时候也老灭火
玩玩就好了  实在不行就先装个离合器 就不容易灭火了 但是离合器动力传输有时候会打滑  所以我就没装  不装就劲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注水然后发动机器   看看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发动机会不会直接灭火  不灭火就没问题  另外你的船是不是没 ...

收到,感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