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遥控器上的2档开关改成3档 开关

楼主(2018-12-28):
直接换个3档开关就行么?

还是需要改动电路?

求教一下

网友:
好像是换开关就行

网友A:
单换开关无用,得改线路,在2档回路中串个电阻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换开关无用,得改线路,在2档回路中串个电阻降压

需要多大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