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一半就翘边了,难受

楼主(2018-12-28):
刚打一半,回来一看,翘边了卧槽,不重要吧,强迫症,难受……

楼主:
二楼镇图

网友:
提高热床温度

网友:
把那个纸撕拉 难用的要死 直接玻璃上涂固体胶。包不翘

网友A:
打印机敞开式的+天气寒冷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胶水可以买好一点的!!!

网友:
提高环境温度。

网友C:
这种纸是有名的难撕。。。
如果这种纸在打印过程中都能翘边,再差的材料也不至于啊,挤出头0位时与床面间隙太大了吧,或者第一层打印时就开了风扇?

网友D:
启庞的机器不是配的晶格玻璃板吗,还要贴美纹纸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敞开式的+天气寒冷

四周加了有机玻璃隔板,温度可以的,以前白色料就翘起来一次,怀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胶水可以买好一点的!!!

求推荐胶水,用胶水后怎么取下来呢

楼主:
提高了1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纸是有名的难撕。。。
如果这种纸在打印过程中都能翘边,再差的材料也不至于啊,挤出头0位时与床面间 ...

每次打印都调整间隙,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庞的机器不是配的晶格玻璃板吗,还要贴美纹纸干嘛

买来就贴在上面的,还送了一张,纠结撕不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来就贴在上面的,还送了一张,纠结撕不撕

晶格挺好用的,我用了两块,需要长时间多版打印时交替使用,首层接触面积大的不需要涂固体胶,接触面积小的(比如1-2条边线的)涂一层固件胶,就算所有打印件都涂胶,也比用玻璃板涂胶好取件,前提是需要开热床,50-55度

网友:
晶格玻璃需要注意的是首层不能过低,防止喷嘴刮蹭到晶格表面涂层。

网友:
不会在切片那开启裙边功能吗?底部面积增加就不会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格挺好用的,我用了两块,需要长时间多版打印时交替使用,首层接触面积大的不需要涂固体胶,接触面积小 ...

这个用什么清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洗

可以用酒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