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model 1/6比例P-47B机翼安装测评

楼主(2018-12-28):
在上一篇对本架P-47B的开箱测评中,已经为大家详细介绍了飞机的各个部件,相信大家最近一直非常期待看到我们的飞行测评,小编在这抱歉的告诉大家,飞行测评在安装测评结束后哦~
今天的文章中,小编将对P-47B的机翼安装进行详细测评,在各个步骤安装前,先将所有配件进行假组,确认无误后再进行安装,以免发生失误,以下的介绍中就不进行各个步骤的假组和熨蒙皮步骤的赘述了。
开始安装前,小编将CYmodel 1/6 P-47B的各个地方摸了一遍,发现整机质感非常好,拿在手里心中顿时窃喜,重着陆也不用担心修飞机了,因为飞机整体的结构很结实,没有任何松松软软的感觉,表面哑光喷漆的水平是属于航模厂家中高级别的了,完全是高端像真机的质感。

首先将副翼铰链和襟翼铰链中间轴沾油,小编用的是老板的高级机油,防止粘贴时将铰链粘死。

用环氧树脂AB胶涂抹在铰链及舵面和安定面的孔内,小编选用的是30分钟工作时间的环氧树脂,注意要在木头孔内涂匀,插入铰链后,如胶量不够,可在工作时间内再进行补充。

两侧机翼副翼和襟翼安装时注意铰链缝间隙要保证相同,然后用纸胶带固定,小编担心铰链被粘住,在固定后又用钢丝沾取机油涂在铰链轴中。在安装副翼舵面时发现,有一侧铰链开孔不是很精确,造成了一边舵面整体偏高0.7mm的情况,建议有能力的模友可以将孔堵住后重新打孔精确安装。

等待铰链胶凝固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安装机翼舵机了,对于舵机板摇臂处的蒙皮处理,小编使用锋利的30度壁纸刀进行切割,省事的话也可以用旧电烙铁处理,但是容易产生黑硬的边;切割后点少许502防止蒙皮脱胶。

将舵机放入舵机架中,定位后小编使用了手钻进行固定螺丝孔位的打孔,各位模友在安装舵机固定螺丝时,建议大家先用钻来打孔再拧螺丝,直接拧螺丝容易使木板劈裂。打孔后将螺丝拧进去,再拧出来,用502给刚才的螺丝孔进行硬化后在安装,这样自攻螺丝就不容易松动了。

在舵机板正面舵机架处,用手钻打小孔,拧两颗自攻螺丝,加强舵机架的固定,使用处理自攻螺丝孔的502硬化法为螺丝孔加固。

调整好舵机中立点后装上舵机摇臂,由于是金属齿舵机,所以摇臂螺丝沾极少量的螺丝胶防止松动。把舵机板放在机翼上确定位置,制作合适长度的延长线;在机翼蒙板上用手钻打孔,拧一遍螺丝后在孔中滴502硬化,再进行安装。

铰链的胶凝固后,就可以安装副翼和襟翼舵角了,先将副翼和襟翼舵角单独进行形状修整,确保舵角塞入后不从反面突出;然后将要插进木头里的部分两面用砂纸打磨成粗糙,增强粘合效果。

在舵角孔周围贴上纸胶带以防止多余的胶溢出影响美观;涂胶插入后需确认两侧机翼的舵角位置尺寸是否一致,舵角与舵面表面是否垂直,在胶干前及时调整。

制作机翼舵机连杆,并调整长度,配件包里有质量非常好的连杆,可惜长了1cm,小编只好翻出了囤货,这里建议厂家能正确的搭配连杆尺寸。将舵机连接接收机,用内置微调功能将舵机摇臂调整至与机翼下表面垂直。配置襟翼时,小编将襟翼舵角减短了一个孔位,这样在襟翼一半位置时(舵机中立点)舵角孔刚好在垂直于铰链的方向上,还能保证襟翼有足够的行程量。安装连杆时,注意确认好连杆与铰链缝、舵机摇臂、舵角的角度关系。

  • 主起落架的安装
配件包中,起落架是半成品的,需要模友自行将其组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轮轴上用顶丝固定的位置,一定要记得用锉磨一块平面,防止飞行中松动脱落。

将舱盖上固定块调整至与下块平面平行,收放蜗杆处所有螺丝拧出沾少许螺丝胶,小编的飞机之前出现过蜗杆处螺丝松动导致起落架旷量极大的情况发生。

起落架收起时是有一点向后的,所以要在打开时将机轮调整至与机身轴线平行,用附带的外六角板子将角度固定,收起时机轮与翼弦线有一定的角度,这时就需要修整轮舱了,将轮舱的翼肋修整至机轮收起后还有1-1.5mm间隙以便放置轮舱罩,然后将轮舱罩装入修剪并粘贴。

小编在安装起落架舱盖时发现,由于收起时起落架有一定的角度,这导致舱盖无法按照固定块平面进行安装,所以小编找了两个小木片,粘贴在固定位置并打磨修整,这样固定后舱盖才能与机翼下表面平齐。

在起落架安装螺丝处将螺丝装拆一遍,然后用502将螺丝孔硬化再进行安装。

总的来说,CYmodel 1/6 P-47B的机翼做工精细,组合度较高,边角细节的处理非常到位,在不进行像真细节改造的情况下安装没有太大难度,说明书中的介绍也比较详细,小编安装好两侧机翼大约用时5小时,按照步骤、细心细致、规范的安装,这对机翼将不难搞定。
敬请关注下一篇《机身与尾翼的安装测评》

网友A:
很高级的飞机,价格不菲吧

网友:
挺不错的,手艺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高级的飞机,价格不菲吧

这次他们有团购活动,比零售价便宜不少,我已经定了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