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换控。请教坛内各位大佬!

楼主(2018-12-28):
本人之前用的是老天地飞7,用了7年,想升级一个控。本人主玩小穿越(130轴距),f3p,将来可能玩地平线的小鸡。求推荐一款控,要求:1.稳定,不会失控2.价格最好在600以下3.最好能兼容天地飞接收机。
  看中了下面几款:1.华科尔d10刷机加高频头2.jumper t8 3.frsky x7.请问这些控可以达到我的要求吗?最好买那个?谢谢!

网友:
老款天地飞没有兼容的高频头,只有天6、天7、天8、天9能通用,自己的新系列et07 et12都不兼容老款的接收机。

你看中的我都没用过,但让我选,我会考虑t8

网友A:
华科尔不加高频头也支持天地飞了,没有不失控的遥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不加高频头也支持天地飞了,没有不失控的遥控

还有这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不加高频头也支持天地飞了,没有不失控的遥控

手里有天地飞和华科尔的接收,对此感兴趣,能否提供一下相关的资料和线索

网友:
天地飞的接收机 个头就摆在那里  小不到哪去  你既然要玩小轴距穿越  睿思凯的X7吧  接收机用xm+  信号稳定距离远  体积小  天地飞就算新款遥控  也不支持老款接收机  加上用的人太少  华科尔就不是很推荐了  要刷开源的固件才能玩起来  不然没意义

网友D:
JUMPER t12也是可以的啊,外置四合一高频头,支持很多接收机,除了你的天地飞的

网友E:
没飞过天地飞 不做评价  手里有X7 X-lite  个人感觉X7 X-LITE 功能强大稳定 配合RXSR 小接收机  JUMPER不推荐 首先系统虽然是OPenTX但 官方已经明确不支持Jumper  而且看外国人测评  做工性能各方面。。。欠佳    另外 硬件就是仿的X7  你是想用正版 还是盗版呢  哈哈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JUMPER t12也是可以的啊,外置四合一高频头,支持很多接收机,除了你的天地飞的

请教一下,这个开源四合一包含CYRF6936射频芯片模块,据说天地飞也是用的这个,确认不支持天地飞接收机吗,手里一堆接收,但只想带一个X9D遥控器出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天地飞和华科尔的接收,对此感兴趣,能否提供一下相关的资料和线索

天地飞的协议在四合一高频头开源库里面,看了下你的评论,op目前没有增加天地飞的协议在遥控,所以只能在四合一对频,意味着你要重刷你的四合一高频头才可以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事?

对啊,距离比不了原厂控,但支持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飞过天地飞 不做评价  手里有X7 X-lite  个人感觉X7 X-LITE 功能强大稳定 配合RXSR 小接收机  JUMPER不推 ...

不过我看frsky的小型接收机几乎都是sbus的,没有可以接舵机的。所以,有没有x7可以用的小型可以接舵机的接收机?(我同时也在玩f3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看frsky的小型接收机几乎都是sbus的,没有可以接舵机的。所以,有没有x7可以用的小型可以接舵机的 ...

有呀  你可以去官网看下 很多类型的接受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过我看frsky的小型接收机几乎都是sbus的,没有可以接舵机的。所以,有没有x7可以用的小型可以接舵机的 ...

RX4R,RX6R,G-RX6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RX4R,RX6R,G-RX6了解下

都好贵啊,没有六七十的吗

楼主:
还有,x7支持dsmx dsm2协议的接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协议在四合一高频头开源库里面,看了下你的评论,op目前没有增加天地飞的协议在遥控,所以只能在 ...

哦。谢谢,只要硬件上支持就不怕了,没事儿就刷刷更健康

网友:
睿思凯x9Dp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