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第二弹,竞速机开启

楼主(2018-12-28):
上次装机说了还有一个等配件的,我想说,需要卡录终于到了!
配置
机架 创世泰克DB5
电机  破风f60ii  pro  2500kv
飞塔  大通曼巴40a+f4
图传  tank(最便宜那个…坏了个图传临时买的)
摄像头  雨燕卡录
来个组装前的图吧

机架已经组装完毕了   开始上电机

然后尼,就是开始电调接电源线,电调上锡

在然后尼 把电机线剪到正好,然后把线头上锡,注意一点,有像我这样的萌新,一定要小心,不要把线减太短了。

再再然后尼,就电机线焊接完毕了,这是我唯一一个线走里面的机子了

再再再然后尼,就是把飞控以及各种东西焊好,就可以准备起飞了

在在在在然后尼就是装好了,不过这个小机子装了四层真的很为难…

在再在在在然后尼,其实最终的样子是这样滴,顺便加个全家福

然后说一下这几天的悲惨经历吧 电调焊盘掉了一个,图传烧了一个,电机让我拧断了两个……然后就是……手机机子从4个变成了3个…

祝大家别跟我一样……然后然后然后永不炸鸡,百年好合!

网友A:
图传上面又是双面胶又是录像模块,两个都是发热大户,你就不怕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上面又是双面胶又是录像模块,两个都是发热大户,你就不怕烧东西?

这个天还是不怕的   最后改造完之后是有间距的   要不没法装啊

网友B:
db5的原装减震似乎不太好使,直接装可能会抖,我把它拆掉后用飞控的减震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5的原装减震似乎不太好使,直接装可能会抖,我把它拆掉后用飞控的减震就没问题了

我得没问题啊…

网友:
收坏图传坏电调

网友:
装的还不错,就是这运气》

网友C:
收各种穿越机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各种穿越机机架

我这有

网友D:
电机拧断轴还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拧断轴还行... ...

厉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有

可以上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有

带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图吗

在这不交易东西,纯装机贴…

网友:
DB5的纯碳机架没问题,加凯夫拉的不行,共震大,剪度不够,不耐炸,容易分层

网友E:
我也买的mini卡录,20的没办法装,又给出了,这个机架买30.5的卡录,换长螺丝,空间够装四层的,电调那一层还能再挤点空间吧

网友F:
轴都断了,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都断了,厉害厉害

厉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都断了,厉害厉害

我是葫芦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的mini卡录,20的没办法装,又给出了,这个机架买30.5的卡录,换长螺丝,空间够装四层的,电调那一层 ...

线走的里面,接收机也在那,不好压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