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公还是母香蕉头?

楼主(2018-12-29):
收了一个有副翼的450,带有电机,电机线上有如图的香蕉头不知道是公还是母。说是公吧,从未见过这样子的公头,没带有膨胀端,说母吧,内部又很浅大概只有5mm深感觉插不了公头进去啊,再说电机一般都是公头才对吧?外径是4mm的,现在要为电调配香蕉头,不知道该买什么好了……求问各位大大!

图片补充在了9楼

网友:
干脆换掉

网友A:
看不到图!直接换掉就完事了

网友B:
没图,猜不到

网友:
带灯笼花的是公头

网友:
被插的是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呢

图补充在9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猜不到

图补充在9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直接换掉就完事了

图补充在9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图片

母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晕 工厂小妹不上生理卫生课的吗 居然给你汉城这样……

我说怎么觉得从没见过这个样子的!!!

网友:
剪了重新焊个呗

网友:
哈哈,把洞给你堵上了,不让你插。肯定是哪个妹子故意给你焊成这样的。

网友:
香蕉头都含反了。

网友:
香蕉头焊反了,烧下来按一头,你看到的那头是焊线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