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支持WFLY协议了

楼主(2018-12-29):
实际测试了一下,支持WFR07S和RD201W的接收器。虽然刚开始不支持failsafe,但至少可以用了。

网友:
理论上说是开源四合一支持的,然后d的开发人员把他加到遥控里的,同理加装了四合一高频头的遥控也可以对频了,但距离比不了原厂的控,但还是不错了,至少可以对频了,哈哈哈

网友:
deviation 也能支持老版天地飞,天4 6 7 8 9接收机随便用,距离确实比原来短,加个增程器就好了,我用锐鹰1w增程器地面2公里,再远没测

楼主:
我感觉这个协议的实现有点问题,一开我的wifi就不工作了,不过没时间来看为啥。

网友:
破戒了天地飞的协议了?需要那个高频头模块?

楼主:
本来带的就可以,CYRF

网友A(2019-08-13):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协议的实现有点问题,一开我的wifi就不工作了,不过没时间来看为啥。

要设置频率偏移,天地飞的频率是偏的。偏移设置好了距离比原厂远,必竟多协议可以开150mw功率。

网友(2020-02-05):
请问各位大侠,Deviation哪个版本支持 天地飞协议?目前 5.0 不支持呀?

请指教

网友B:
D10对频天地飞  WFR07S,对码成功后,接收灯灭,马上红灯又亮,显示没有对频成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0-11-21):
引用 网友B:
D10对频天地飞  WFR07S,对码成功后,接收灯灭,马上红灯又亮,显示没有对频成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你对频天地飞接收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频率偏移,天地飞的频率是偏的。偏移设置好了距离比原厂远,必竟多协议可以开150mw功率。

请教怎么设置偏移量 设置多少合适?
我对完频,接收机马上变红色,断开状态

网友:
很早就支持了啊,当然支持RD201是第一次听说。去年用T8SG就支持老天地飞接收了,今年升级了新固件,对码经常失败,后来就没有再研究过。

网友:
看错了,原来是有人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