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测舵机(更新GDW BLS892MG、Fastech RAZOR-C1)

楼主(2018-12-29):
前言:
        在航模的各种电子设备里,舵机是一个非常综合和基础的元件。这么一个不到80克的小小玩意里面,有机械有电子,同时控制算法对舵机性能影响也很大,不好做。
        一颗舵机,有卖一二十的有卖一千的,参数相近价格却千差万别。模友选择舵机很难直接比较数据,因此选择就变成了一种玄学。既然是玄学,嘿嘿。
        市场上那么多牌子,F牌J牌A牌K牌D牌G牌O牌S牌B牌,有的卖情怀,有的卖壳,有的卖托(大雾),都没关系,大家衣服脱了衣服来PK一下。
        声明一下,没收钱。手上有什么测什么,标准化测试项目,不定期更新。何时更新看我心情。

测试原理:
        舵机是一种位置伺服装置,输出轴跟随输入指令(也就是控制信号PWM波的高电平宽度)。我们给舵机输出轴上对拖一个伺服电机,由伺服电机输出可控的扭矩。
        通过伺服驱动器的调试软件和示波器+电流探头,我们可以采集舵机输出的扭矩、速度、位置曲线以及舵机动作过程中的电流电压曲线,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评价舵机的性能。

测试仪器和工具:
        转矩传感器:中航科电ZH007,用于负载伺服电机的扭矩标定

        示波器:Keysight MSOX6004A,电流电压曲线采集,舵机信号确认

        电流探头:Tek TCPA300+TCP312

        舵机电源:TAKASAGO FX060-50(7.4V/50A),质疑供电不足的,请把电源举起来

        负载伺服驱动器电源:TAKASAGO EX-1500H(36V/25A)

        温度采集:FLUKE Ti100

        伺服系统:VMMORE ISD400-S50A,负载加载、位置/速度/转矩曲线采集,17位编码器(131072/圈)

        舵机测试夹具:针对标准舵机专门设计的,没错我就是蛋 疼

        FUTABA T8FG+R6208SB:一般舵机信号

        某不值一提的工装:温升测试舵机240秒PWM信号序列生成

测试项目和方法:
1>静态抖动
        就是电机上电后自己在那里吱吱吱叫的时候的位置抖动

2>虚位
        舵机位置锁定,舵机输出轴加载+-1Kg.cm(0.1NM)扭矩,测试正反方向的最大偏移角度曲线

3>空载速度(60度)
        舵机输出轴不带载,给舵机最大位置信号,测量舵机在达到最高速度后扫过60度角的时间

4>带载速度(60度,斜盘5Kg.cm(0.5NM),琐尾2Kg.cm(0.2NM))
        舵机输出轴加负载,给舵机最大位置信号,测量舵机在达到最高速度后扫过60度角的时间

5>空载阶跃速度(0-60度)
        舵机输出轴不带载,给舵机60度的阶跃位置信号,测量从信号发生跳变到舵机输出轴到达到60度位置并稳定的时间-位置曲线

6>带载阶跃速度(0-60度,斜盘5Kg.cm(0.5NM),琐尾2Kg.cm(0.2NM))
        舵机输出轴加负载,给舵机60度阶跃的位置信号,测量从信号发生跳变到舵机输出轴到达到60度位置并稳定的时间-位置曲线

7>带载阶跃电流曲线(0-60度,斜盘5Kg.cm(0.5NM),琐尾2Kg.cm(0.2NM))
        舵机输出轴加负载,给舵机60度阶跃的位置信号,测量从信号发生跳变到舵机输出轴到达到60度位置并稳定的时间-电流曲线

8>堵转
        舵机位置锁定,舵机输出轴加载舵机标称的堵转扭矩,测试舵机轴的最大偏移角度曲线

9>堵转电流电压曲线
        测量舵机在堵转时的电流电压曲线

10>温升(0-60度,2Hz,斜盘5Kg.cm(0.5NM)扭矩,锁尾2Kg.cm(0.2NM)扭矩,240秒)
        伺服电机输出5Kg.cm位置保持力矩,以1Hz的频率反复给舵机1100/1900us脉宽信号,持续240秒,测量240秒时舵机表面的温度

参测舵机及厂家标称参数,点击进入相应链接
斜盘组:
RJX FS0521HV           19.5Kg.cm        0.055s/60度               7.4V
FUTABA BLS177SV     37kg.cm           0.11s/60度                7.4V
FUTABA S9373SV       24.6Kg.cm        0.06s/60度                7.4V
DEKO 3300                18Kg.cm           0.07s/60度                7.4V
GDW BLS892MG         23Kg.cm           0.10s/60度                7.4V
Fastech RAZOR-C1     34Kg.cm           0.071s/60度               7.4V

锁尾组:
FUTABA BLS256HV     5Kg.cm                0.05s/60度                7.4V
KST MS805                7.5Kg.cm             0.04s/60度                7.4V
Fastech RAZOR-T1     19Kg.cm              0.047s/60度              7.4V

测试环境:

楼主:
先来个老舵机RJX(Servoking):19.5Kg.cm,0.055s/60度

1>静态抖动
        曲线的含义:黄色曲线为采集到的舵机轴旋转角度,在17位编码器的分辨率下,等效计算出静态抖动的角度。
        测试结果:
        静态抖动角度:0.32度

2>虚位
        曲线的含义:绿色曲线是加载在舵机上的周期性正负切换扭矩,+-1Kg.cm,黄色曲线为采集到的舵机轴旋转角度,在17位编码器的分辨率下,等效计算出虚伪的角度。
        测试结果:
        虚位角度:1.66度

3>空载速度(60度)
        曲线的含义:黄色曲线为采集到的舵机轴旋转角度,在17位编码器的分辨率下,等效计算出舵机在最高速度下扫过60度的时间。
        测试结果:
        扫过60度时间:0.068秒

4>带载速度(5Kg.cm,60度)
        曲线的含义:持续加载5Kg.cm的反向扭矩,控制舵机旋转120度,黄色曲线为采集到的舵机轴旋转角度,在17位编码器的分辨率下,等效计算出舵机在最高速度下扫过60度的时间。
        测试结果:
        扫过60度时间:0.112秒

5>空载阶跃速度(0-60度)
        曲线的含义:黄色曲线为采集到的舵机轴旋转角度,在17位编码器的分辨率下,等效计算出舵机从开始启动到到达60度稳定的时间。
        测试结果:
        60度阶跃时间:0.137秒

6>带载阶跃速度(5Kg.cm,0-60度)
        曲线的含义:持续加载5Kg.cm的反向扭矩,控制舵机旋转60度,黄色曲线为采集到的舵机轴旋转角度,在17位编码器的分辨率下,等效计算出舵机从开始启动到到达60度稳定的时间。
        测试结果:
        60度阶跃时间:0.202秒

7>带载阶跃电流曲线(5Kg.cm,0-60度)
        曲线的含义:持续加载5Kg.cm的反向扭矩,控制舵机旋转60度,测量从信号发生跳变到舵机输出轴到达到60度位置并稳定的时间-电流曲线,黄色为舵机供电电压,粉色为舵机电流
        测试结果:
        见图片,RJX舵机是数字舵机,每个控制周期都有一个小调整电流,但是占空比很小,在阶跃信号出现时,电流的占空比变大,但是似乎舵机电机能消耗电流的峰值也不大,最大电流都没有超过5A。

        前面放大看看

8>堵转
        曲线的含义:舵机轴位置锁定,绿色曲线是加载在舵机上的扭矩,19.5Kg.cm,黄色曲线为采集到的舵机轴旋转角度,在17位编码器的分辨率下,等效计算出偏移的角度。
        测试结果:
        见图片,加载19.5Kg.cm扭矩时,舵机轴偏转了约5.5度,转矩撤掉后,舵机轴能正确回位。

9>堵转电流电压曲线
        曲线的含义:舵机轴位置锁定,伺服电机在舵机上加载19.5Kg.cm扭矩,黄色为舵机供电电压,一格是5V,粉色为舵机电流,一格是5A。
        测试结果:
        见图片,电源上读取的消耗电流为3.8A。

10>温升(0-60度,2Hz,5Kg.cm(0.2NM)扭矩,240秒)
        伺服电机输出5Kg.cm位置保持力矩,以1Hz的频率反复给舵机1100/1900us脉宽信号,持续240秒,测量240秒时舵机表面的温度
        测试结果:
        见图片,初始时室温22度,舵机表面温度27度

        测试240秒时,舵机表面温度48.8度

        看看周期动作的电流和电压曲线:

        评论:
        实际的速度和宣传的参数差的有点多,在带载后,速度的衰减比较厉害;
        工作时电流消耗不大,对供电来说比较友好,嘻嘻

网友:
好专业啊

网友:
好帖,评测样品容量再大点就好了

网友A:
好帖顶起。

但有一个问题或需注意:数字舵机的最大扭矩,往往不是舵臂静止情况下能够承受的最大扭矩,而是舵臂运动状态下承受的最大扭矩。在超过一定扭矩之后,舵臂会卡在一个地方不动,继续加大扭矩之后再会顺着扭矩方向运动。这可能是舵机内的电路保护措施产生的效果。模拟舵机不存在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顶起。

但有一个问题或需注意:数字舵机的最大扭矩,往往不是舵臂静止情况下能够承受的最大扭矩,而 ...

是的,我按照运动加载的方式实际测试过,这些舵机似乎都是通过比例的方式控制的,偏移角度越大,力矩越大,目前测试的舵机,实际能输出扭矩都大于标称的扭矩,为了方便比(tou)较(lan),我就直接按静态测试了。

网友:
不错,产品性能需要这样来验证,而不是靠厂家吹

网友:
技术贴一定要顶  楼主能不能测试一下银燕舵机和其他舵机对比数据  毕竟银燕舵机历史很久了  那些gdwk等牌子都是无副翼时代来临时候才出来的

网友:
6666,这么专业的评测还时第一次看见,

网友:
专业,此贴应该加精!

网友:
哈哈楼主这是不给托厂留活路啊。支持支持。
不过有个问题,热成像仪测金属表面感觉会比实际温度低一些,尤其是表面没喷漆的裸露铝材。

网友:
这样测试是论坛中少数有意义的测试。有些舵机生产商甚至采用粗劣的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