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寸卡录装机贴

楼主(2018-12-29):
我的设备到货了, 上装机贴。
FlyFox的135mm轴距正X3寸机架。
iFlight的SucceX F4 两层塔。
黑羊CrossFire接收机。
这几样先装好。 图传插头焊接好。 卡录的线头留好。接收机用RX1和TX1。卡录用RX3和TX3

电源插头, 滤波电容, BB响和led在后面。图传插头焊接好, 图传的SmartAudio接TX6

接收机和接收机天线在前面。

黑羊低压800mw图传+小AXII天线预先装好。热缩管保护。

卡录摄像头准备

焊接卡录的线

卡录成为第三层。

固定摄像头,发现镜头有一点点不在机架的保护范围内。

还好这款机架还有向后缩的空间,正好有可以固定的位置,连钻孔都省了。

装图传, 图传成为第四层。 好了上两张完工图。

开始装电机
确定

网友:
不错,这机架电池可上置!!!

网友:
接收机小就是好啊

楼主:
肚子装得满满当当,丝丝入扣,没有一点浪费。

楼主:
装上银燕RS1306B 2700kv电机

调电机转向,顺便还按照兔蛋的教程设定了一个开机音乐

上桨avan 3寸桨。 喜欢avan一贯的低噪音特性。

期待晚上称重,明天试飞。
计算的重量是110克左右,加650mah 4S电池,起飞重量190克左右。

按照这个电机和桨的官方数据。 估计悬停单电机电流0.75A。 总电流3A。
那么续航是
0.65A*60分/3 = 13分。
真能这么久?

网友A:
并联了滤波电容,还是有挺大波纹,怎么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了滤波电容,还是有挺大波纹,怎么解?

调整设备的位置和走线,避免干扰。更换质量更好的设备。

楼主:
还是超过了110克,但全重181克,比预期轻。

网友:
挺好的小穿越机,还是自己装的比成品的性能高,期待试飞视频及结果

楼主:
刚刚第一电,图传开800mw,卡录开到录像,led打开,悬停到飞控报警,10分40秒,现在给电池充电,看看到底放出多少。

楼主:
充进528mah。重新计算0.528X60/3=10.56分,差不多了。看来数据还是准的。明天试飞。

网友:
装机紧凑漂亮

网友:
绝对是架暴躁的飞机

网友B:
楼主这套RUNCAM Split mini 2卡录,飞行时开启1080p  60帧,图传会延迟吗?

网友C:
2700KV低了吧?感觉4000KV合适,桨太小了

PS:比349轻太多了,1306B功劳很大很大,续航甩了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00KV低了吧?感觉4000KV合适,桨太小了

PS:比349轻太多了,1306B功劳很大很大,续航甩了几条街

我从来没有飞过赛道,不需要极速,所以牺牲少用的满油门拉力,换取高效率带来的续航。 当然也给升级到5S留了余地。 看看哪天买一个450mah5S的电池试试。 这个飞塔能支持到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套RUNCAM Split mini 2卡录,飞行时开启1080p  60帧,图传会延迟吗?

刚刚终于冒雪去飞了一圈,摄像头的40ms延迟对我没有影响(普通摄像头也有25ms左右的延迟),就是回传的画面有些很纹,虽然不严重,但我还是很不爽,大家能否给指一个排除横纹的方向?视频在上传中。

楼主:
下雪了, 试了试大油门和手感,赶紧撤。这个卡录的音频有电机的声音,比较吵。 其实只能听到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