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蛋实验室】RSSI 和 数据回传 如何设置和连接

楼主(2018-12-29):
【兔蛋实验室】RSSI 和 数据回传 如何设置和连接

视频链接:

经常听到有人问起

RSSI设置后显示不准确

RSSI通道选择后无法保存

数据回传该怎么接

RSSI和数据回传有什么关系
今天全部给大家解答

网友A:
问题来了,用R9MM和用R9slim是不是一样做法使用rssi的?另外如果选择了只用8通道的话那第12通道的rssi还有用吗?

网友:
看了看又学习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来了,用R9MM和用R9slim是不是一样做法使用rssi的?另外如果选择了只用8通道的话那第12通道的rssi还有 ...

像R9MM这样的RSSI本身就带有通道输出的
是不受通道数量限制的
我就是只开了8个通道
12通道依然可以看到RSSI信息
没问题

网友B:
rxsr和f722飞控数据回传这根线具体如何接,谢谢

网友C:
顶大佬。我想问下浩比特65无刷用哪个软件设置饭乌龟?是blhelisuite32还是blhelisuite?客服都不回话

网友:
好贴,顶给用睿斯凯遥控器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sr和f722飞控数据回传这根线具体如何接,谢谢

直接按官方接线图接即可
F7飞控不需要非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大佬。我想问下浩比特65无刷用哪个软件设置饭乌龟?是blhelisuite32还是blhelisuite?客服都不回话

blheli

网友:
引用 楼主:
blheli

网友:
向大神学习,留着备用。

网友D:
刷了3.5。4固件,XM+选了aux12,地面站里也看到有跳动信号,但是osd显示就是0。。。。

网友E:
希望能详细教一下r9mm smartport数据回传功能的使用,不知在大力f4中如何实现数据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能详细教一下r9mm smartport数据回传功能的使用,不知在大力f4中如何实现数据回传

R9mm数据回传接F4飞控
要接R9mm的非反向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了3.5。4固件,XM+选了aux12,地面站里也看到有跳动信号,但是osd显示就是0。。。。

退出调参软件 重新上电

网友F:
我的是x7控,xm+接收机,大通兔机,然后没有接rssi,设置里面打开了rssi回传显示器上就有信号回传,但是距离越近信号越小,距离远信号越大,兔机没有rssi回传焊接点,这个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x7控,xm+接收机,大通兔机,然后没有接rssi,设置里面打开了rssi回传显示器上就有信号回传,但是距 ...

视频里已经说了

刷固件通过8通道或16通道显示

网友A:
有时间麻烦也看看R9 slim和slim+的rssi怎么弄的,我按r9mm的做法没有成功,rssi显示99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麻烦也看看R9 slim和slim+的rssi怎么弄的,我按r9mm的做法没有成功,rssi显示99不动的

R9 SLIM 我没用过 不清楚实际情况
如果你16通道有满格信号 基本就是RSSI回传了
915如果你设置的功率大 飞远了才有跳动的

网友:
明白,调到25mw就看到跳动了,可只有通道rssi,用模拟rssi就没用

网友G(2019-02-09):
futaba的接收机能显示RSS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futaba的接收机能显示RSSI吗

FUTABA没用过 不太清楚

网友H:
请教楼主   X9D 配R-XSR接收    按照你的视频一步一步设置   遥控器回传信号正常    但是在OSD  显示一直都在百分之14-16之间跳动   这不应该是百分之99-0之间跳动吗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校准或设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   X9D 配R-XSR接收    按照你的视频一步一步设置   遥控器回传信号正常    但是在OSD  显示一直都 ...

我这里没有这种问题
查看你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I:
大师,关注你好久了。想问你个问题,我只有d10控,知道加4合一芯片改控可以支持睿斯凯的xm+接收机,但偏偏xm+是要刷固件才能支持rssi的。看了你的视频,刚看到一丝曙光,xm+背后有rssi接点,连接飞控就能显示rssi,不刷固件也行。偏偏兔机f4上没有rssi接口,一下心情又跌到谷底,请问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只有我介绍的两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师,关注你好久了。想问你个问题,我只有d10控,知道加4合一芯片改控可以支持睿斯凯的xm+接收机,但偏偏x ...

只有我介绍的两种方法

网友J(2019-03-19):
华科尔
D10 遥控器可以吗

网友(2019-04-22):
好用,大家设置  遥控器  的时候必须要要给接收机   通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华科尔
D10 遥控器可以吗

华科尔d10绝对可以看到rssi信号,这是一把神控,通吃大鸡小鸡穿越机,碾压x9d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华科尔d10绝对可以看到rssi信号,这是一把神控,通吃大鸡小鸡穿越机,碾压x9d

怎么调啊,怎么设置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怎么调啊,怎么设置

首先你要加4合一,刷5.0测试版,接收如果不想叫别人帮你代刷固件,就买xsr,别人有x9d,能帮你刷固件,那你就买xm+,显示了rssi,才不会丢

网友K(2019-07-27):
引用 楼主:
像R9MM这样的RSSI本身就带有通道输出的
是不受通道数量限制的
我就是只开了8个通道

想问一下大佬,R9mini 的数据回传需要接Smartport到飞控吗?我是F4V3的飞控,请问接那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大佬,R9mini 的数据回传需要接Smartport到飞控吗?我是F4V3的飞控,请问接那个孔?

R9MM没有非反向数传 F4接不成
用FPORT固件或用F7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R9MM没有非反向数传 F4接不成
用FPORT固件或用F7飞控

了解了谢谢大佬,再请问下大佬。那Rssi能开吗?我Smartport接到Rssi的孔,也设置了12通道。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R9MM没有非反向数传 F4接不成
用FPORT固件或用F7飞控

你好大佬,又看了遍你的视频。好像明白点了。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R9MM没有非反向数传 F4接不成
用FPORT固件或用F7飞控

大佬,我刷过Fport固件后,会提示遥测信号丢失。遥测页面也有Rssi和接收机电压显示。前面有个*号。这样是不是就说明成功了?

但是我只有这两个信息,没有电池电压回传,Rssi在osd上是99。在室内测不闪。

网友:
报告大佬。Rssi已经OK可以正常显示。非常感谢,你是我穿越路上的引路人。对你的敬仰犹如………………。B站已经素质3连。为你打Call。

网友(2019-09-21):
引用 楼主:
R9 SLIM 我没用过 不清楚实际情况
如果你16通道有满格信号 基本就是RSSI回传了
915如果你设置的功率大  ...

设置成功,但是rssi数值是在50-100之间,不是0-100。怎么办?

网友(2020-03-13):
引用 网友I:
首先你要加4合一,刷5.0测试版,接收如果不想叫别人帮你代刷固件,就买xsr,别人有x9d,能帮你刷固件,那 ...

XM +买回来不能用?rxs 有点贵。刷什么固件?

网友L:
没有接smartport线 只是不显示 电压 和电流  RSSI信号还正常显示  那么smartport线接飞控什么端口 如何设置呢 ? 希望兔蛋老师再出个详细教程谢谢

网友:
问下大神jumperT16 该如何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接smartport线 只是不显示 电压 和电流  RSSI信号还正常显示  那么smartport线接飞控什么端口 如何设置 ...

每期装机几乎都讲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期装机几乎都讲过

OK 好的 我去找找 谢谢

网友(2020-06-20):
大佬问一下,rxsr只用sbus显示rssi,已经在bf里映射好通道,但是关控后rssi会定在失控前的值而不是归零,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请教大佬,向这种FUTABA兼容接收,带RSSI接口的如何连接飞控?是把接收上RSSI口接到飞控的RSSI就可以吗?

网友(2020-07-23):
引用 楼主:
每期装机几乎都讲过

100多集视频,看到头皮发麻也没有找到, 请大佬明示,多谢多谢!

网友(2021-11-14):
跟兔蛋大神学习,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