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了一个电机请问怎么样接线才能够把它转动

楼主(2018-12-29):
朋友给了一个减速马达,不知道怎么才能够把它转动?请问要用什么驱动?怎样接线才能够转?哪位大神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接线一共三条。

网友A:
电机上面写着接一个 “7UF”无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面写着接一个 “7UF”无极电容

1号2号一组电阻最大  3号跟其它二组电阻一样大,三条线怎样接电容?谢谢
请问这个是接220伏交流电的吗?

网友A:
是220交流电机  接电容要用表量绕组阻值 具体度娘上都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20交流电机  接电容要用表量绕组阻值 具体度娘上都有教程

1号2号一组电阻最大  3号跟其它二组电阻一样大,三条线怎样接电容?谢谢

请问这个是接220伏交流电的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接三相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接三相电的吧?

这个不太清楚。在网上查不到它的参数。哪位知道的?可以告诉一声吗?

网友:
估计是这样接,这个标称是220v,有些危险,楼主小心

网友:
这里有个接线和判断的方法,需要一个电容,用万用表判断一下再接线:https://wenku.baidu.com/view/d81f773c30126edb6f1aff00bed5b9f3f90f7274.html

网友C:
1-2号先接电容两端,3号单独接电源一根线,剩下的一根接1或2号(区别只是方向)

网友D:
这样接,1、2、3顺序用万用表自行确定,只要找出中心抽头即可,另外两边接反了无非就是正转反转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号先接电容两端,3号单独接电源一根线,剩下的一根接1或2号(区别只是方向)

接了个8UF的电容可以转了,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接,1、2、3顺序用万用表自行确定,只要找出中心抽头即可,另外两边接反了无非就是正转反转反了。

接了个8UF的电容可以转了,谢谢大哥

网友:
功率太小 个太大

网友:
结电容,220V电压。普通电机。这个是不带调速的,还有五根线带调速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