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INAV的问题

楼主(2018-12-29):
先飞机舵机都上好接接在pwm3和pwm4上了   可是INAV上不显示

网友:
固件和地面站版本不符~

网友:
好盈电调配的穿越电机吗,高速电机卡吗

网友:
選了Mixer沒有?

网友:
应该是版本不符合

网友:
装载Z84预设模板后再看。

网友:
Mixer  配置了吗

网友A(2019-10-2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现在最新的是版本2.2.1,飞控固件版本也最好一致

网友:
用最新的地面站即可解决问题  不谢

网友B:
我是插上s3s4舵机没反应,你们都单独供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插上s3s4舵机没反应,你们都单独供电了吗

对,舵机需要单独供电,否则不会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