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三个电机也可以用来飞什么机子

楼主(2018-12-30):
请教这三个电机也可以用来飞什么机子

网友A:
上电机参数

网友:
只要拉力够,搓板也能飞上天。

网友:
这是直升机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机参数

图片上有参数了吧?麻烦帮指导下。

网友(2019-01-31):
大的用6S飞50E,中间4S飞30E,小的3S飞15E。仅供参考,也不是完全对,因为电装配置各人有各人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