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遇到过f4飞控大油门OSd消失的情况吗?

楼主(2018-12-30):
之前用foxeer摄像头正常,后来换了杂牌的摄像头也没事,但是更换了蜗牛和foxeer后,油门都45左右都会osd消失,两块f4都会这样,但是更换了杂牌摄像头后满油门osd正常,这是什么情况呢?图传摄像头都是动力电,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osd供电不足?

网友A:
加速时屏幕有横纹吗? 我试过加速屏幕整个歪掉, 没试过没osd , 加个滤波搞定 , 你也许osd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时屏幕有横纹吗? 我试过加速屏幕整个歪掉, 没试过没osd , 加个滤波搞定 , 你也许osd供电不足

为何杂牌的摄像头没这个现象呢?我只加了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杂牌的摄像头没这个现象呢?我只加了电容

问我答你唔到, 问下osd 点解要玩失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我答你唔到, 问下osd 点解要玩失踪

翻译成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我答你唔到, 问下osd 点解要玩失踪

上电和加油门都会多少闪烁吧,难道我这两块飞控是个别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我答你唔到, 问下osd 点解要玩失踪

还有一个发现,去掉摄像头,屏幕osd满油门依然不会消失,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B:
加电容,飞控瞬间电流不够

网友:
我也有过,osd消失画面消失,后面飞机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发现,去掉摄像头,屏幕osd满油门依然不会消失,这是什么情况呢

摄像头电线, 最好换屏敝线, 远离电机电调, 最好加个滤波在图传及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飞控瞬间电流不够

我没加也没问题,12v经飞控供电图传摄像头

网友C:
摄像头和图传使用动力电?
是谁教你这么干的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和图传使用动力电?
是谁教你这么干的

图传需要独立BEC?吗

网友D:
应该是使用了飞控的RAM短接直接由动力电供电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动力电插座正负极端加一个35v 470u的电容基本能解决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使用了飞控的RAM短接直接由动力电供电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动力电插座正负极端加一个35v 470u的电容基 ...

解决了,裤哥,原因是我接了电调的空余焊盘,大电流下不稳定,所以会消失,我改了分电板专门的10v输出焊盘,才解决了这个白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