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搭铁线串联一个开关会不会被电到

楼主(2018-12-30):
我这台汽油机是有搭铁线的  如果把负极线和发动机之间串联一个开关做熄火开关使用  请问按动开关的时候会不会被高压电到

网友:
你家里开关灯什么时候电着了

网友:
这汽油机用多高电压,能被电到?

楼主:
搭铁线是给火花塞供电的负极  是上万伏的高压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搭铁线是给火花塞供电的负极  是上万伏的高压电

你可以断低压电,高压也会无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