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2摇控耗电改进办法之一

楼主(2018-12-30):
今天未拆开摇控,只是用一普通数据线从下靣输岀口连接小米手机工作正常。当剪断数据线红色线用万用表串接剪断的红色电沅线摇控向手机输送的充电电流高达约0.5安【480多毫安】。所以摇控电量损失太大。隨之试用几个不同阻值的电阻串接。得到的结果是选用220欧的电阻效果较佳。把摇控向手机输送的充电电流由0.5安左右降到了10几亳安。当电阻阻值減小时充电电流加大,当电阻阻值加大时充电电流減小,但隨之手机断开与摇控的速接。

楼主:


楼主:
御2摇控耗电改进办法之一 】】
红色热缩导管内包的220欧电阻

网友:
原来是手机惹的祸

网友A:
不错。就是有点难看。要是可以批量生产就好了

网友B:
电阻?电能转换成了热能,该费的电还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有点难看。要是可以批量生产就好了

改接端口还未胶封。因好目前手头还没有等于摇控充电电压的外接电池。如有可在黑线与原红色线之间接入。这是改进办法之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电能转换成了热能,该费的电还是废了

10几毫安的电流流过1/8瓦 220欧的电阻。功耗很小。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好东西,安卓手机吸电太厉害了

网友:
好办法,我也试试。

网友C:
app里有个设置: 是否向移动设备充电。。。。。。关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p里有个设置: 是否向移动设备充电。。。。。。关掉就好了

只有ios版的app有这个选项,安卓的没有

网友:
拆了改控美观点

楼主:
的,把控下靣输出孔电路板上红线电沅进线端处切断串过220欧电阻即成。如果厂家在出厂前就在下端接口处加个限流电阻‘而且配根下靣接口的短的柔软的输岀线,那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网友D:
如果ios里面可以关掉向手机输电,按理安卓的应该也可以,可能只是app设置的原因,搞不好下一个升级app就能够实现这个功能。不过这个法子用来临时应急也还不错,只是不知道会不会造成其他隐患。

楼主:
还没出去飞过,当电阻阻值加大时充电电流減小,但隨之手机断开与摇控的连接,看来给安卓手机适当的充电电流是保证手机完成各项功能的基本保证。

网友:
摇控?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ios里面可以关掉向手机输电,按理安卓的应该也可以,可能只是app设置的原因,搞不好下一个升级app就能 ...

刚才岀去拍了个亱景。证明工作完全正常

网友:
可以停止遥控器USB向安卓手机充电的软件Disable_Battery_Charging.apk,apkpure里面下载的需root,我的手机LG G4测试可以停止USB充电,按一下下面按钮恢复充电,需要ROOT,手机电量不足了可以用御pro电池加上全能套装里面那个小块块充电,不过没有尝试用这个方法对遥控器充电。遥控器才用3~4块电池就没有电了,也要注意手机如果没电了会自动关机,所以有时遥控器给手机充电也有必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N85fgW05z-NlTMBwxnZmw 密码:l8h1

网友(2020-09-13):
直接加个迷你的电位器,先调到最大,遥控器会检测不到手机,然后慢慢调小阻值,直到刚刚好能识别到手机效果最佳!几乎不走电,千万别从大到小调阻值,电位器会发烫,会烧!
来自微站

网友(2020-10-26):
芯片坏了,换个芯片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