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貌似是转速测试仪。

楼主(2018-12-30):
请问有没有会用的?

网友:
先对着风扇测试用一下

网友:
转速表。测发动机转速。

网友:
绑在机身上,激光头对大桨约10厘米,落地显示的是大桨最高转速

网友:
一般是用在油动飞机上的,用来看发动机的高速和低速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用来测试MINI CP小机的,选2叶桨,好几年没用了!

网友:
先设置桨叶数,然后对着桨叶就能显示转速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去试试!看我的465定速有没有问题